同一阻值的电阻,不同封装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电阻的容量相同,0402的封装和0603 的封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准许的耗散功率不同,0603稍大,但一般情况下二者通用,因为即便是0603,其准许的最大耗散功率也很有限,做设计时务必注意。

网友:
功率不一样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功率和物理大小不一样,这个您可以从百度搜索到其功率的大小的。
当然您也可以参考如下:

网友:
同一阻值的电阻,不同封装除了尺寸就是功率

网友:
功率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许的耗散功率不同,0603稍大,但一般情况下二者通用,因为即便是0603,其准许的最大耗散功率也很有限,做 ...

原来如此,,多谢版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功率和物理大小不一样,这个您可以从百度搜索到其功率的大小的。
当然您也可以参考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