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discover 上手使用

楼主:
最近eeworld的团购活动确实不错啊,有入手stm32F7discover的朋友可能会遇到通过keil下载回原来的demo时发现图片都出错了。

其实导致这个原因是因为keil只能通过stlink下载到mcu,而对于QSPI上挂载的flash图片没有下载进去。解决这个只能通过
下载了。记得要add External Loader ---->N25Q128A_STM32F746G_DISCO .然后打开要烧录的hex文件,然后program就好了。
至于QSPI的数据如何写入的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cube 例程

上面时touchgfx的GUI图形界面大家可以试试。体验下。

上面的是basic的解释器,FS的usb接上键盘就能用了 。

文件小于1M,所以大家直接能拷贝到,开发板所模拟的U盘就下载好程序了。
有开发板的赶紧测试吧,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A:
请问,我用IAR编译demo工程,报一堆看不懂的错,应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用IAR编译demo工程,报一堆看不懂的错,应该怎么弄?

贴上来看下啊

网友:
您用的iar的example吗?如果是用iar的例程,理当不该如此啊。O(∩_∩)O哈哈~

网友:
是那个demo里的,感觉工程目录也不太对,不知道哪有问题

打开IAR时出了个这个

网友A:
楼主,顺便请教您一下touchgfx (1).7z 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顺便请教您一下touchgfx (1).7z 怎么用

百度下吧,这个要收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吧,这个要收费的。

哦 您那照片是您付费后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您那照片是您付费后拍的?

不是啊,商用才要钱啊,测试的不用啊

网友:
IAR升级到7.5试试,你看看project里面的option里面芯片型号是不是空的,如果是,升级IAR应该能解决

网友: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C:\Keil_v5\ARM\PACK\Keil\STM32F7xx_DFP\2.11.0\Drivers\STM32F7xx_HAL_Driver\Src\stm32f7xx_hal_rcc_ex.c: 0 warnings, 1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