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总烧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R2的位置实际不是电阻,而是一个声光指示的模块,大概电流为100mA以内,5V的位置为单片机端口,管子用的2N7002(DS耐压60V,GS耐压±20V,Id持续电流=0.31A),开始不给信号时管子是不导通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只要给一次信号这个管子基本就无法再关断了,不管给不给信号,只要24V正常,那管子就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Vce在四五伏上。
应该是烧坏了。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烧的,难道是静电导致的?应该怎么防护呢?
试过3个,都是很容易就烧坏了,请指教啊,仿真都是正确的。

补充1:刚刚试过一个耐压20V,电流大的管子(SI2302[耐压20V,Id持续电流=3A]),没烧,反复开关都是正常的。。。。当然24V供电那我给减小了

补充2:刚试过R1换成250欧电阻,R2不接模块,换成250欧电阻,结果是给5V信号后管子烧掉,可以初步确定是管子承受电流比较低并且对于此管子给的5V电压太小。
这是什么情况,买的这一批2N7002是次品?

网友A:
仔细看管子的规格书。。。。个人觉得十有八九是G级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管子的规格书。。。。个人觉得十有八九是G级击穿了。。。。

G级耐压正负20V,我加的最大电压才是5V,而且GS之间我接电阻了。我刚试过另一个N沟管子开关都是正常的,但耐压小了点

网友B:
2N7002??是哪里买的?以前是否用过这批货啊

网友C:
100mA的时候,管子应该很热的,R2不是电阻,它就没有电阻的特性,

我猜测,由于模块内的电容,使管子在导通初期有很大的压降及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N7002??是哪里买的?以前是否用过这批货啊

以前没用过,别人买的

网友D:
查2N7002的datasheet,其最大漏极电流没有0.3A那么大。
另外,其跨导比较小,最小仅80mS,而导通电压比较大,最大2.5V。这样一来,要管子充份导通(假定200mA),门极电压至少2.5+0.2/0.08=5(V)。而你的门极驱动电压不到5V。管子因发热而损坏。
这仅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mA的时候,管子应该很热的,R2不是电阻,它就没有电阻的特性,

我猜测,由于模块内的电容,使管子在 ...

谢谢,刚换了个负载,用1K的电阻串接了个LED当负载,开关是很正常的,由此可基本推断是负载的冲击电流导致ds上烧坏了,我在试试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2N7002的datasheet,其最大漏极电流没有0.3A那么大。
另外,其跨导比较小,最小仅80mS,而导通电压比较 ...

谢谢,现在怀疑是模块的电流冲击导致的,换个别的负载实验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2N7002的datasheet,其最大漏极电流没有0.3A那么大。
另外,其跨导比较小,最小仅80mS,而导通电压比较 ...

跨导是400啊,从图上看,如果Id=200mA,那需要的Vgs<3V啊????跟你算的不一样啊,是咱俩手上的datasheet不一样吗?

网友:
5.1K改成50欧

在就是在你的声光指示的模块上并一个 续流二极管

还有就是在R3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6.8V

还可以在DS间并一个5V稳压二极管

再烧 你找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跨导是400啊,从图上看,如果Id=200mA,那需要的Vgs<3V啊????跟你算的不一样啊,是咱俩手上的data ...

很明显各厂家同一型号数据不一样。

网友F:
mos导通后,是否相当于24V直接加在mos管上?电流大烧掉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导通后,是否相当于24V直接加在mos管上?电流大烧掉mos管。

不是的,不导通的时候是Vds=24V,导通的时候电压才0.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5.1K改成50欧

在就是在你的声光指示的模块上并一个 续流二极管

还有就是在R3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6.8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5.1K改成50欧

在就是在你的声光指示的模块上并一个 续流二极管

还有就是在R3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6.8 ...

R3上并6.8V的稳压?我的控制信号是5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各厂家同一型号数据不一样。

刚试过R1换成250欧电阻,R2不接模块,换成250欧电阻,结果是给5V信号后管子烧掉,可以初步确定是管子承受电流比较低并且对于此管子给的5V电压太小。

所以应该是这批管子对应的手册应该是你找的这个。看来得换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5.1K改成50欧

在就是在你的声光指示的模块上并一个 续流二极管

还有就是在R3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6.8 ...

刚试过R1换成250欧电阻,R2不接模块,换成250欧电阻,结果是给5V信号后管子烧掉,可以初步确定是管子承受电流比较低并且对于此管子给的5V电压太小。

这样应该是管子本身不行吧,实测G端电压为4.95V,R2用250电阻接不接续流都是一样的吧。给5V电压几秒后就有一阵青烟啊。看来得换个别的试试了

网友:
24V电压,串250欧电阻,它的最大电流也只有96mA,

加在G极的电压近5V时,它的沟道电阻已小于4欧了,如果这个管子是合格的,在它上面的压降是很小的,再怎么热也不至于 “ 几秒后就有一阵青烟 ” 吧,

所以,应该是劣质管。

在国内买器件时,要么买打着自己牌子的国产货,要么指定原装进口,千万别买那些连自己牌子都不敢打出来的 “国产进口 ”货。

网友:
我买管子时,一律不买进口的,因为现在国内做管子的水平是绝对可以做好的,出现劣质 “ 进口 ” 管是那些小厂在混水

网友H(2016-02-01):
2N7002常有假货,我也买过一批,上了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