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无线传输的时延问题,具体时间该怎么计算?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用2片ATMEGA16A的芯片分别控制一片RF24L01进行指令/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从控制发送的单片机传给24L01一个指令/数据,到控制接收的MEGA16A接收到指令/数据,这之间的时延大概是多少?我是搞测量的,这个时间对测量精度有很大影响,具体时间该怎么计算呢?两片24L01之间的距离控制在5米以内。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两个办法,测量和计算。测量法简单而精确。稍稍改改程序,利用空余IO直接有线互连来做同步,发送侧在发送第一个字节前使IO状态反转,接收侧据此开始计时,待收到所有数据后结束计时,由此即可准确获知延时。计算法不用改程序,甚至不用测试,直接根据指令执行时间和空速计算,但前提是你必须用汇编编程,高级语言是无法根据程序准确计算执行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