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
最近在找一个电压转换的芯片,要求是3.3V转换成5V或者-5V最好既能转换成5V又能转换成-5V,输出电流是200mA,自己找了很多但是没有符合要求的请各位大神帮个忙,再次表示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移动电源里用的升压芯片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种芯片非常多的。价格也很低

网友:
看看因特希尔的ICL7660 ,3.3升压5V输出可选TP3602
或者用TI工具WEBENCH查找一下

网友A:
我们有  但是只有转5V的 没有负的 价格从优,  QQ  394233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  但是只有转5V的 没有负的 价格从优,  QQ  394233008

等于没有说

网友:
有一些方法,我这有个PDF文档,讲的是3.3V与5V的相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