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UI文档】例说菜单组织思路

楼主: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更好说明 FreeUI 采用的 对 界面的组织方式,因为我发现,在FreeUI之外,还存在很多种不一样,也许各有所长的 人机界面组织方式。因为我还未曾去仔细分析它们,因此,没有资格评论孰好孰坏。然则,我仍然希望,可以好好说清楚FreeUI采用的方式,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避免发出一篇长篇大论,引来众坛友口吐白沫.......       后来加班加到寂寞空虚冷的时候(真的很冷),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用一个实际例子来加以说明。结果吃着汉堡包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副非主流的坑爹示意图.......

那什么,我弄了一下好像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所以,看不清楚请点击图片看大图.......
       那什么,先将就看着吧,又得回去搬砖了,真的,不然明天我就会被很多人掐死的,这么说,你们能不能原谅我已经超过一周没有更新FreeUI的 git了?我估计最多春节放假的时候,我还是够时间好好写的,为了不让你们口吐白沫,我是多么的操劳过度啊卧槽~~

网友:
期待更新,很棒的想法!

网友:
首先,简单说一下,这个例子的情形:
这个例子,是对应v0.1这个demo的,也就是适用于一般单色的 而且像素不多的屏,如12864这类屏。

因为它单色,也因为它的像素少,所以在其上显示太多图像,或者试图花哨,都会对整体效果起到反作用。
还不如简简单单地就文字好了。

一个缺点就是,效果比较丑,而且还会造成外观上,button label text等根本没有区别。
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有一种设计思路,那就是,根本不用区分什么 button label text
比如说,button和text合二为一,或者一个界面,基本上只有button。

例如上一代智能手机中最常见的电话本的列表。

不管如何,受限于具体的显示器件的表达能力,我们不能也不宜强行搬用老套的显示界面,而要变通,否则就会很难看。

比如,我就一直很不看好在 7寸以下的屏上,像PC上使用 窗口 的 界面。

网友: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FreeUI的几个帖子的回复里,还有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关于 人机界面 设计编程 的讨论中,听得最多,而且我个人也觉得最奇怪最难以理解的设计之一就是:

似乎,在很多的设计里,人们很担心“同一个按钮”在“不同的页面”有不同的含义或者跳转的页面。

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的设计思路完全不存在这种困难
——因为在我的思路里,每个页面每个控件(比如 按钮) 都是唯一的,它们都通过唯一id号编号,寻址。

不过稍微想想,我大概能知道那些设计的大致思路。
因为他们没有把每个屏每个控件表格化,没有把他们抽象,而是把  控件本身 和 具体的界面运作以及背后的触发函数等 混为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如我所说的那样,一旦界面复杂起来,这个程序将会变得越来越难写。

为什么呢?
我有一种以下的理解方式:

我在做HMI的过程里,慢慢地产生一种感觉,类似FreeUI这种处理思路下的人机界面,每个界面都特别像多任务机制里的一个个独立的任务。
既然是多任务,那每一个任务——在这里是每一个页面,都应该是独立的,拥有独立的运行时间和独立的堆栈。这样,每一个任务的编写才会变得纯粹和简单。
对于界面也一样,只有这种情况下,界面与界面之间的耦合才会被解耦,否则,一套界面跑下来,必然顾此失彼,最后谁都会疯掉的。

说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又会担心存储空间消耗太厉害了,怕8位机什么的承受不起了——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我打算用类似的思路去重新组织一些实现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人跳出来,说这样资源消耗太厉害,低端系统消受不起。
然而,尽管这次,对FreeUI的资源消耗情况我没有做一个仔细清算,但是,从我以往的经验和我现在实际实现的方案里,其实,我从来没有滥用大数组,很多地方都是用指针来避免不必要的空间浪费。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该用多少我这里就用多少,只是相对来说会多出很小一个比例的“管理开销”。
所以,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许多时候,我一直把这种质疑视为 裹脚布或者偷懒的借口。

网友:
v0.1版 示例

网友:
非常喜欢楼主的freeui,一直都被单片机的人机界面所困扰,虽然写过很多,但方式思路都不统一,显得杂乱。看了楼主的思路觉得还是不错的,可以借鉴一下msos 的hmii,思路是基于c#上位机的方式,还是很好理解的,我感觉你的这个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处。

网友A:
eeworld的第一个回帖献给你了,你说中了我的痛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world的第一个回帖献给你了,你说中了我的痛点

非常感谢。
然而楼主最近再一次沉下去了。
就不说啥啥加班快疯了神码的。

但是楼主这次打死都不会放弃的。

这几天加班少了,是在寂寞空虚冷在想的是怎么把文档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