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记录---MDK生成bin文件

楼主:
      今天有跟别人交流,别人有问道一个问题:“MDK中如何生成bin文件?”我也是参考了下网上的一些资料,最后找到了方法。写个文档吧,又不知道这个文档放在那里会不会忘记(到时候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保存在U盘中吧(U盘遗失,这个文档就没有了)。所以最后觉得还是来个帖子,这样小小的记录下,以便以后用到或者即将用的网友参考下。有些小知识总是很健忘。希望大牛勿喷。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开始。

       我以一个简答的LED的工程为例(软件keil V5.13),做个展示:
1、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2、在如下图示勾选,并输入如下命令:

fromelf --bin !L --output led.bin

这里需要注意空格,大小写。基本的命令格式是fromelf --bin !L --output xxx.bin

PS:命令中的xxx是用户自己起的名字,如我的工程中,xxx就是led。如果嫌麻烦,可直接复制我的这个命令。

3、编译链接生成bin文件:
窗口中有如下的提示信息,表示bin文件生成成功。

4、输出文件夹中找到BIN文件:

网友A:
不错~把自己了解到的知识点写到同一个地方,或者论坛发帖,或者博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段时间后就是一种积累和财富了。也方便自己回顾和查找。当然,发在论坛是管管更高兴的事情了。。因为不仅自己有益,也惠及其他坛友,同样,对个人的一些知识要点的记录处,。如果有异议有疑问,都可以跟帖发问讨论,又是一种知识上的升华,一举多得的好事~~
表示个人非常支持这种行为~~拍拍拍!!

网友B:
命令中的“!L"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命令中的“!L"代表什么意思呢?

! : File name with extension and relative path specification to the current folder
L: Linker output file. Typically the executable file used for debugging

详细可参考keil使用手册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利用了mdk里面自己带的软件生成了,现在大多数都是这个方法,以前那些个方法也渐渐消失了,楼主能不能归纳一下生成bin文件的各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利用了mdk里面自己带的软件生成了,现在大多数都是这个方法,以前那些个方法也渐渐消失了,楼主 ...

这个我只知道这种,其他的您探索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命令中的“!L"代表什么意思呢?

请看4楼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 : File name with extension and relative path specification to the current folder
L: Linker o ...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把自己了解到的知识点写到同一个地方,或者论坛发帖,或者博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段时间后就是 ...

好的,回复这么多。知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看4楼的答案,

看了,还是有点模糊,等实际用了再细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还是有点模糊,等实际用了再细究吧

对啊,我觉得你知道这个命令就好了。能生成bin文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
試試底下這個也不錯
$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L.bin !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試試底下這個也不錯
$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L.bin !L

哦哦,这样也可以?   其实好像都差不多。我有空试试呢。谢谢啦。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