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设置PCB快捷键

楼主:
大家好~我想自己对allegro的一些快捷键进行设置。我原来用AD,现在用allegro,两者的快捷键差别挺大,我想自己能设置下allegro快捷键,用起来更顺手一些。可是不知道怎么弄,有哪位知道的能教我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一种方法就是修改图上env文件。添加代码就行了,,,

网友B:
AD软件快捷键一般是直接用的,不需要设置。allegro还需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软件快捷键一般是直接用的,不需要设置。allegro还需要设置?

allegro是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不过我没用过。空了查查看怎么设置的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就是修改图上env文件。添加代码就行了,,,

多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