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math里的Q格式转换,有点没理解。求助

楼主:
请问各位版主和朋友们,这个定点浮点换算关系。因为从浮点转换成定点的时候有一个取整的过程int(),所以一个A浮点数变成定点数,再逆回来得到的那个浮点数有可能不是A哦(因为前面的取整)。那为什么这样的运算依旧是可行的?DSP的IQmath里面,能不能理解成将浮点数运算转换成Q格式的定点运算?

网友:
浮点运算,是对准有浮点运算器的CPU的,定点运算的CPU处理浮点数速度很慢。

浮点和定点来回转换,肯定有可能不是原来的数了。对于只有定点处理的CPU,就只能使用Q格式了。
IQmath是定点处理器用Q格式处理 浮点数

网友:
只要字长足够,这个转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限字长,比如说字长16位,这个转换可能要损失一些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