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和地址求解释

楼主:
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switch (*(uint32_t*)&GPIOx)
  {
    case GPIOA_BAS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A, DISABLE);
      break;.....
不明白switch行中GPIOx为什么要取址,GPIOx本来不就是地址么?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GPIOA_BASE)
求解释

网友:
不知道这么解释对不对,但是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用一个例子来表示:GPIOX本身代表的是一个房子,而取他的指针则是说这个房子的地址,当然还要取里面存的值的话就相当如放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东西了。

网友A:
楼主不要随便拿来一段代码就学习或者参考,要学习好的代码才有意义,其实那一堆迷惑人的符号,完全没啥意义,为啥不这样写?:
switch ((uint32_t)GPIOx)

网友:
地址是没错,但是地址的类型不一样,一个是GPIO_TypeDef*的 一个是uint32_t*的,其内存模型是不一样的,下面的使用需要强制转换才能和下面的case里面的GPIOA_BASE的数据类型匹配!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GPIO_DeInit(GPIO_TypeDef * GPIOx)定义了GPIOx为指向一块连续的内存,但GPIOx本身指向这块内存的首地址,和case后的类型也是一致的。

网友B:
GPIOx类型转换应该是switch((uint32_t*)*&GPIOx)这个才和下面类型一致,switch (*(uint32_t*)&GPIOx)
这样不是把GPIOx的地址转换成uint32_t类型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IOx类型转换应该是switch((uint32_t*)*&GPIOx)这个才和下面类型一致,switch (*(uint32_t*)&GPIOx)
...

无论哪一种写法,都是脱裤子放屁。
你需要做的就是确定GPIOA_BASE的类型,然后强制转换一下相应的类型就够了。

网友C:
1、首先根据楼主您的描述GPIOx变量是个GPIO_TypeDef*型的;

2、switch()括号里面的类型跟 case后面的GPIOA_BASE的类型是一样的;

3、这里(*(uint32_t*)&GPIOx),是跟4楼说的一样,是做了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一种写法,都是脱裤子放屁。
你需要做的就是确定GPIOA_BASE的类型,然后强制转换一下相应的类型就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随便拿来一段代码就学习或者参考,要学习好的代码才有意义,其实那一堆迷惑人的符号,完全没啥意义 ...

差评!

*(int *)0x0001 = 34;
(int).....

我是写不下去了,你写给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GPIO_DeInit(GPIO_TypeDef * GPIOx)定义了GPIOx为指向一块连续的内存,但GPIOx本身指向这 ...

case 只能跟常量
所以这里要把 GPIOX从地址 转变成 地址值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首先根据楼主您的描述GPIOx变量是个GPIO_TypeDef*型的;

2、switch()括号里面的类型跟 case后面的G ...

GPIOX不是变量,是一个宏定义的地址值,该地址值被强制转换成 GPIO_TypeDef *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IOX不是变量,是一个宏定义的地址值,该地址值被强制转换成 GPIO_TypeDef *型

我以为GPIOX中,如X的取值是A~I,这里是变量呢。看来我的理解有误了。不好意思。

网友:
*(数据类型 *) (地址)  这样的形式在C里很常见,就是数据类型转换,这段看着长其实编译过来很简单,间接寻址以指定的类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