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咋按新帖排序

楼主:
原来手机上用标准版,还有按新帖排序,现在没有标准版了,用触屏版,咋弄才能按新帖排序啊。毕竟潜水太久了,还是要出来混点芯币,过节好换东西O(∩_∩)O

网友A:
有标准版啊。。你可以在手机版下拉到最下面,有个版本选择,可以改成标准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版啊。。你可以在手机版下拉到最下面,有个版本选择,可以改成标准版

什么时候出个APP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出个APP哈

筹备中筹备中~~~

网友C:
现在切换不了,我才出来问的,点了标准版还是触屏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切换不了,我才出来问的,点了标准版还是触屏版

你用的什么系统?什么浏览器,我试试看。

网友A:
点击右上角四个框的那个图标,然后新页面下拉到最后面有个新帖综览,点击进去就能看新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上角四个框的那个图标,然后新页面下拉到最后面有个新帖综览,点击进去就能看新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什么浏览器,我试试看。

我用的安卓,uc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