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约束规则设置详解

楼主:
前言:本文主要讲解 Allegro16.6 约束管理器的使用,从基本约束规则到高级约束规则的设置。
1、线间距设置
(1) 、设置默认间距规则点击 CM 图标,如下图所示,打开约束管理器。

单击 Spacing,再点击 All Layers,如下图所示。右边有一个DEFAULT 就是默认规则,我们可以修改其值。

按住 Shift 键,点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即可选中所示,然后输入一个值,这样就都修改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
(2)、定义特殊的间距约束
点选 Default 按鼠标右键,执行 Create-Spacing CSet

加入新规则。 取一个有意义点的名字, 如下图所示, 单击 OK。

其值是从默认规则拷贝的,先修改其值。
按住 Shift 键选中所有,输入 12,回车。

然后为所需要设置的网络分配规则
单击左边的 Net-All Layers,在右边工作簿中,为 GND 网络设置 12MIL_SPACE 规则,在 Referenced Spacing CSet 下选中12MIL_SPACE,如下图所示

网友:
(3) 、设置 Class-Class 规则
若针对不同的信号群组有不同的间距规则,则需要设置Class-Class
选到 Net Class-Class 后,在右边 CLOCK(2)上右键选择 CtreatClass-Class...,如下图所示

选择 2 个不同的 Net Classes,如下图所示,单击 OK

如下图所示。在右边的 Referenced Spacing CSet 栏可以修改其值。

执行 Analyze-Analysis Modes...,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 Spacing Mode 的检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