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储存器只能保存10年,过期怎么办?

楼主:
程序储存器只能保存10年,过期怎么办?比如第13年程序某个Bit翻转了,导致出错..

网友:
怎么想用一辈子啊,这种情况可返厂维修,或买更新换代的产品。再不采用时间久的存存器

网友A:
那就需要重新写入。不过,厂家给出的参数是有所保留的,属于所谓“最劣情况下”,通常数据保存时间会更长,但也总有寿终正寝的时候。随着IC的工艺线宽越来越窄,数据保存时间反而是在逐渐下降的,这也算是逼着用户不断更新换代。

网友B:
这种情况都会被避免的,比如电梯过个几年就得重新检修的,很多电子产品都有一定的保修期,不管是程序存储器,哪怕是个三极管,只要一直通电,就有它报废的一刻

网友:
定期更换存储器,或者做好备份,一般不会用到它的寿命到来之际!!!

网友:
有收藏价值的,服役超过10年的电器设备还是很多的。
但通常的情况是还没有到EEPROM/Flash ROM的存储年限,电器就被淘汰了。

网友:
表示有时修的一部分国外设备还是90年代的,过摸着有20年了吧

网友:
的确是,要设计耐久的设备,还是从设计时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有时候工业产品,功能性能不怎么样,成本却会比较高。

网友C:
其他器件寿命也可能是这个数,所以单纯地追求单个器件的寿命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需要重新写入。不过,厂家给出的参数是有所保留的,属于所谓“最劣情况下”,通常数据保存时间会更长, ...

是啊,我们早期用的40nm SLC现在换成21nm,read page延迟大了不少,而且保持时间还更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都会被避免的,比如电梯过个几年就得重新检修的,很多电子产品都有一定的保修期,不管是程序存储器 ...

那种寿命,就类似于CPU自身一样,估计要报废等上百年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他器件寿命也可能是这个数,所以单纯地追求单个器件的寿命意义不大

我到是想知道最长命的元件应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们早期用的40nm SLC现在换成21nm,read page延迟大了不少,而且保持时间还更短了.

线宽越窄,意味着晶体管也越小,存储器能存储的电荷量自然也越小。另外,越小的线宽也越容易导致电荷溢失。两个因素加起来,存储时间就越来越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到是想知道最长命的元件应该是什么

1970s-1980s初的熔丝型PROM,不存在电荷逸失问题,元件寿命多长数据就能保存多长。但PROM只能一次性写入,容量也很有限。掩膜ROM是另一种全寿命存储器件,自己不能写,只能由生产厂商在制造时实现。不过从EPROM发明起,掩膜ROM越来越多的是伪掩膜,其实是写入的,只是不对用户开放编程口。现在已经几乎没有纯粹的掩膜ROM了,就连PROM也是伪的,所谓OTP芯片即是,其内真实的存储器是EPROM。

网友:
如果只是担心某个bit位反转了,可以在flash里面的不同地址,存个5个相同的数,读取的时候全部读取出来做多数表决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速度快,,那么问题来了,ic寿命一般估计都10年把,,,,,,,,,,,,,,

网友E:
厂家造出的ROM能不能用十年——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设计的产品能不能让ROM用十年——这是第二个问题!
客户会不会把你的产品用十年——这是第三个问题!
社会会不会让客户把你的产品用十年——这是第四个问题!
总结以上四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是在——瞎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厂家造出的ROM能不能用十年——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设计的产品能不能让ROM用十年——这是第二个问题!
客 ...

胡思乱想的时代,,最好弄个变形金刚用个100年

网友:
10年前AT89C51,大批量的,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