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电感连接,他们之间处在电压一百多毫伏电压

楼主:
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电感连接,他们之间处在电压一百多毫伏电压,怎么消除呢?
板子用12V供电,通过一个电压隔离器,12V转5V,数字地由这个DC-DC器件提供
         模拟地由外部输入,通过一个电感和数字地相连接,现在用万用表测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存在一百多毫伏的电压,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他们之间这么大的压差呢?

网友A:
您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这种时候好像不用电感吧。您换成0欧姆电阻(磁珠)试试。如果还是这种情况,我也说不好。电源我只是懂个边边角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这种时候好像不用电感吧。您换成0欧姆电阻(磁珠)试试。如 ...

谢谢,磁珠确实哈,不过电感和磁珠有啥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磁珠确实哈,不过电感和磁珠有啥区别呢?

你试过了?换成磁珠可以了?电感是个储能器件,而0欧姆电阻是个“耗能”器件。应该是引起了“类似自感电动势”的那种吧。倒是具体的,我么有研究过。我丢给你个资料,具体的您看下吧。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网友:
楼主用的电感是什么规格?

网友:
我也关心楼 主用的什么电感!!

电感、磁珠----- : 电感是电感器件的统称,磁珠,是电感器件的一种。

用电感连接两个地,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直流电压存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两个地存在较大电流、且所用电感的直流电阻较大时,会存在在电压。

一般情况下,两个地,仅是信号之间的连接,或为了参考电位的一致而接入电感,它们之间几乎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