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科普下目前电视的各个技术之间的区别?

楼主:
最近想买电视了,但对于各种新出现的技术都不太懂,所以想先做做功课,查了下,好像现在海信的ULED卖的很热,请问ULED具体是个什么技术?在画面效果上如何?还有国外几大厂商,比如索尼,三星的电视如何?感觉怎么好像不在做LED方面的研发了?没有听说什么新技术出现?另外,网上查了下,杜比的Vision 是什么技术?显示效果有没有ULED好?另外,现在便宜的OLED也10000出头了,请问便宜的OLED是不是还没高端的LED效果好?求大家多甩干货,最好多到砸死我,谢谢。

网友:
ULED海信是国内第一,好像最近海信ULED的技术将升级到3.0,现在市场上的都是第一二代的。

网友:
目前主流电视屏可分为3类,常规液晶、量子点背光液晶和OLED屏。就显示效果而言,后两种较好。OLED的缺点是寿命,量子点背光则兼具色彩丰富和使用寿命长的特点。ULED也是一种改进背光的方法,包括了GBrLED背光和量子点背光两种,就显示效果而言,GBrLED理论上稍逊于量子点,但考虑到量子点技术尚未成熟,事实上二者的效果差不多。综上,就显示效果而言,优先考虑ULED或量子点背光电视。
GBrLED是蓝光激发红绿荧光粉形成白光,可以实现廉价广色域。目前的量子点LED是蓝光激发红绿量子点发光材料,更好的办法是激发红绿蓝三色量子点,其谱线可以做的更陡峭。假以时日,待技术成熟,三色量子点应为白光LED的首选。目前,专业级广色域显示器和监视器的背光采用RGBLED,即紫外光激发红绿蓝三色荧光粉,当前还是效果最好的,但价格很昂贵,不会用在消费级电视机上。应用最广泛的WLED是蓝光激发黄色荧光粉形成白光,廉价但色域严重不足。
理论上白光LED的发色效果排名:成熟的三色量子点LED>RGBLED>=成熟的红绿双色量子点LED>GBrLED>=当前的红绿双色量子点LED>WLED。成熟的OLED理论上也应不错,毕竟前述背光都是用在LCD液晶屏上的,LCD屏有先天性、无法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色阶、对比度、动态响应等指标上,这些参数事实上还不如CRT,但目前的OLED技术还远未成熟。目前看来,短期未来内,优质显示技术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量子点显示,二是OLED。这里的量子点显示跟前述的量子点背光液晶显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纯量子点显示是用背光直接激发量子点像素,跟液晶无关。不过我估计,国内的电视制造商和销售商们很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混淆量子点背光和量子点显示,就像当年的“数字电视”闹剧。如果真出现了,此文就是首篇打假文!当年“数字电视”闹剧爆发时,俺也是积极打假者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有蓝光LED的存在,蓝光危害就存在,目前的显示技术只有RGBLED背光液晶显示、荧光管背光液晶显示(已基本停产)、OLED显示和CRT显示(已停产)在蓝光危害方面是相对安全的。所以,如果从降低蓝光危害的角度出发,OLED就成了首选,特别是小孩子看的电视。

网友:
补充:杜比Vision是一种增强显示效果的技术,与显示屏无关,二者属于不同范畴的技术。所有显示屏都可以使用杜比Vision来提升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