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水晶头接法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想咨询下关于水晶头接法的问题:

  1.我家的网线是:一头在进户门口的弱电箱内(需要接水晶头然后插在模块上),另一头就是卧室里的墙壁上(需要插到网线插座上)
  2.卧室里的网线插座我已经自己接好(如下图)我已经按照T568B接好

  3.现在就需要把弱电箱的网线接上水晶头就行了,那水晶头的接线顺序是不是和上图的T568B的颜色一样就行了?
  4.如果是的,那水晶头怎么按以上T568B的颜色排序呢?我的意思是 水晶头平面朝上按T568B颜色接,还是有卡扣凸起面的朝上?(如下图)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标准接法:AA'BCC'B'DD',同一字母对表示一对双绞线。每对双绞线中,纯色的为字母如A,断续的为字母加上标如A'。注意保持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
按T568B颜色接
即:桔白,桔,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两头确保一样的次序

网友:
水晶头平面朝上按T568B颜色接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接法:AA'BCC'B'DD',同一字母对表示一对双绞线。每对双绞线中,纯色的为字母如A,断续的为字母加上标 ...

多谢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T568B颜色接
即:桔白,桔,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两头确保一样的次序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