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5160S2最小系统冷启动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
自己照着STC12C5A60S2官方资料搭了一个最小系统,IO口没有接上拉电阻,外围IO口接了杜邦线到其他外围电路,我用串口模块CP2102接在串口下载程序,冷启动下载只有把IO口杜邦线拔掉只留下单片机才能下载,如果留了IO口就程序下载不进去,我用的是CP2102给单片机冷启动供电。只有拔了IO口的线才能下载,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求坛友帮忙。

网友A:
外围电路是否有其它供电?断电时测测系统电压。

网友B:
1.STC单片机下载必须冷启动
2.下载软件兼容性不好
3.保证复位电路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TC单片机下载必须冷启动
2.下载软件兼容性不好
3.保证复位电路可靠

有个网友告诉我复位电路可以不要,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是否有其它供电?断电时测测系统电压。

没有其他供电,就冷启动用串口模块供电,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解决了?那就好……我有个IAP15W4K58也是上电不写码,幸亏有IAP,不然芯片就废了。STC是又不稳定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