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语言中的符号全

楼主:
ARM汇编语言中,符号可代表地址、变量和数字常量。当符号代表地址时又被称为标号。标号包含变量、数字常量、标号和局部标号。
符号的命名规则如下:
符号由大小写字母、数字以及下划线组成。
局部标号以数字开头,其他符号都不能以数字开头。
符号是区分大小写的。
符号中在其作用范围内必须惟一,即在其作用范围内不可有同名的符号。
程序中的符号不能与系统内部变量或者系统预定义的符号同名。
程序中的符号通常不要与指令助记符或者伪操作同名。
(1)      变量
ARM汇编语言中,变量有数字变量、逻辑变量和串变量3种类型。变量的类型在程序中是不能改变的。数字变量的取值范围为数字常量的数字表达式所能表示的数值范围。关于数字常量和数字表达式所能表示的数值范围。逻辑变量的取值为{ture}{false}。串变量的取值范围为串表达式可表示的范围。
ARM汇编语言中,使用GBLAGBLLGBLS伪操作声明全局变量;使用LCLALCLLLCLS伪操作声明局部变量;使用SETASETLSETS伪操作为这些变量赋值。
(2)      数字常量
数字常量一般由3种表示方式:
十进制数,如436112等。
十六进制数,如0x34250xFE0x1等。
n进制数,用n_XXX表示,其中n2~9XXX为具体数,如2_010011018_4326等。
若数字常量时32位整数,当做为无符号整数时,其取值范围为0~232次幂-1;当作为有符号整数时,其取值范围为-231次幂~231次幂-1.汇编编译器并不区分一个数是无符号的还是有符号的,事实上,,-n232次幂-n在内存中是同一个数。
ARM汇编语言中,使用EQU伪操作来定义数字常量。
注意:数字常量一经定义,其数值就不能再修改。
ARM汇编语言中,标号是表示程序中的指令或数据地址的符号,一般它代表一个地址。根据标号的生成方式可有以下3种,即
基于PC的标号:是位于目标指令前或程序中数据定义伪操作前的标号,在汇编时将被处理成PC值加上一个数字常量。它常用于表示跳转指令的目标地址,或者代码段中所嵌入的少量数据。
基于寄存器的标号:通常用MAPFILED伪操作定义该标号,也可用EQU伪操作定义。这种标号在汇编时将被处理成寄存器的值加上一个数字常量。它常用于访问位于数据段中的数据。
绝对地址:是一个32位的数字量,寻址的范围为0~232次幂-1,即直接可寻址整个内存空间。
(3)局部标号
局部标号主要用于局部范围代码。它由一个0~99数字和一个通常表示该局部标号作用范围的标号组成,可重复定义。局部标号的作用范围通常为当前段,也可用伪操作ROUT表定义局部标号的作用范围。
局部标号定义的语法格式如下:
N{routname}
其中:N为0~99数字;routname为符号,通常为该标号作用范围的名称。
局部标号引用的语法格式如下:
%{F|B}{A|T}      N{routname}
其中:%表示引用操作;F指示编译器只向前搜索;B指示编译器只向后搜索;A指示编译器搜索宏的所有嵌套层次;T指示编译器搜索宏的当前层次。
如果F和B都没有指定,则编译器先向前搜索,再向后搜索;如果A和T都没有指定,则编译器搜索所有从当前层次到宏的最高层次,比当前层次低的层次不再搜索。如果指定了routname,则编译器向前搜索最近的ROUT伪操作;若routname与该ROUT伪操作定义的名称不匹配,则编译器你报告错误,汇编失败。

网友:
希望多多来逛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