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中的tim1用不好啊,总是不进入中断

楼主:
本来找到tim2的例程,把配置改为tim1了,然后调试就是不进入中断,我想问是不是tim1需要特殊再另外配置一些寄存器啊?

网友:
谁来给讲讲吧

网友:
大神来啊

网友A:
中断向量改了没有?

网友B:
没有代码么?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改了没有?

我直接更改的一个例程,通用定时器2的比较输出,然后把2改成了1,还有APB
1改为APB2,主函数运行,但是进入不了中断,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高级定时器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需要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代码么?怎么帮你分析啊

我直接更改的一个例程,通用定时器2的比较输出,然后把2改成了1,还有APB
1改为APB2,主函数运行,但是进入不了中断,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高级定时器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