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LCR电桥的朋友吗,想请教一下信号源内阻的作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LCR电桥信号源内阻的作用很多电桥的信号源内阻是可选的
比如可选30欧、100欧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选择30欧或100欧

信号源内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跟测试基准相关,不同的信号源内阻测出的数值可能不同。严格的测试需要给出测试条件,这就与信号源的内阻设定相关了。比对时,要在相同信号源内阻下进行,否则测出的参数与他人/厂商比较时就失去意义了。在过去,不同厂家生产的LRC电桥可能会有不同的信号源内阻,现在的LRC电桥通过相关设定可以兼容它们。另外,对于带有磁芯的感性元件的测量,为了避免磁饱和,应尽量选择较高的内阻和较低的测试电平。

网友:
建议找详细的操作手册看看,上面有相关说明。

网友:
嗯,楼上chunyang大哥说的对的,通常这个是根据测试器件的特性来选用内阻,多种内阻也是为了兼容不同的LCR表。通常测试电容有时要求用小的内阻,而测试电感由于防止饱和,会选用大的内阻和较低的测试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