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到一个大宝贝,然后问题也来了

楼主:
今天花了一点碎银买到这个大宝贝
准备拆来研究

主要想用它的环牛变压器给以后自己设计的器件供电
前段时间到电子城和网上都看了
一搬的环牛变压器也要50元左右而且很多据说都是铝线的

这段时间一直关注58同城
没想到今天让我碰上了
没有拆机图开始以为一个环牛就够了
就是随便一买
到手后感觉可沉了
从外边看应该是两个变压器
拆开一看果不其然

光变压器的重量估计就有10斤
不是什么大厂
但看里边的做工感觉非常不错

开机试了一下
每次上电时候变压器会有很大的噪声
过一段时间才会没有
开始以为是一个变压器的螺丝松了
紧好以后噪声依旧

后来我把环牛输出的导线剪下来
只保留变压器时也会有噪声
就好像电焊打火的声音一样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两头牛是坏了吗?
因为以前家里的功放开机时没听到这么大的响声

还有我发现每头牛的输出都是29V~0~8V
而且有一条线比较细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使用双电源时是应该使用A牛做+29V+B牛做-29V这样用吗?

第三个问题是变压器输出的电源线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没有使用接插件拆装肯定不方便,
这样做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让系统更稳定吗?

网友A:
后面一个问题,出于可靠性,和成本的考虑很多产品都喜欢这样做,没其他的,我感觉你的变压器好像有点像烧了的样子呢

网友B:
1、变压器有叫声,正说明变压器是好的。
-------叫声的原因有:负载过重(坏机器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固定不好等。
2、功放的电路,特别是功率较大的,绝大多数使用OCL,这样,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
3、你自己回答吧。直接焊上去的也是有好处的,可以接触良好。

功率里面有变压器、散热器,改装个电源、负载什么的,很适合。

网友C:
老机器可能积尘受潮有打火现象,最好夜间在全黑状态下通电试试,记得断开负载并实现检查输入电源回路,排除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D:
这功放,在玩音响的玩家里,是最渣的,给我都不要。第一个问题,把牛的负载断开,万用表量量电压是否四个输出基本一致。第二个问题,每个牛都有正负输出电压。。第三个问题,主要还是省成本。。。

网友:
四个输出,指每个牛都至少有一对正负电源输出,两个午就有四个。一般这种应是每个牛有两组输出。

网友:
接个功率表,看下输出空载的时候变压器输入的功率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个问题,出于可靠性,和成本的考虑很多产品都喜欢这样做,没其他的,我感觉你的变压器好像有点像烧了 ...

这种焊线的方式安装起来非常麻烦
人工成本应该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变压器有叫声,正说明变压器是好的。
-------叫声的原因有:负载过重(坏机器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固定 ...

今天又试了一下,响声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
奇怪的是这两个环牛的两路电源是不对称的
A牛输出29------0----------8
B牛输出29------0----------8

刚刚拆开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还有很多未解之迷,一会儿整理后再发贴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可能积尘受潮有打火现象,最好夜间在全黑状态下通电试试,记得断开负载并实现检查输入电源回路,排除 ...

chunyang老师说的真准
今天又做了一些测试
把电源线剪下来直接短接就一切正常
后来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开关
发现虚连非常严重
连续按很多次都不正常

网友C:
你看看功放电路,如果功放性能可以,又想弄个大功率电源,不妨就在机箱内增加电路板实现,然后人工通过接插件或继电器什么的切换功能,既能平时当功放用,又可以在需要时当电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功放电路,如果功放性能可以,又想弄个大功率电源,不妨就在机箱内增加电路板实现,然后人工通过接插 ...

本来除了环牛我还想使用它的开关和电位器的
后来拧了几下电位器感觉很卡手
可能时间才都老化了
其它除了散热片和外壳好像也没什么能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功放,在玩音响的玩家里,是最渣的,给我都不要。第一个问题,把牛的负载断开,万用表量量电压是否四个输 ...

每个环牛的输出都是29V------0V----------8V
这个功放是分别用两个环牛的29V做整流
关于输出整流问题我又重新整理发了个贴子
麻烦你帮我看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621-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来除了环牛我还想使用它的开关和电位器的
后来拧了几下电位器感觉很卡手
可能时间才都老化了
其它除 ...

怎么,难道电路都坏了?可以修修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难道电路都坏了?可以修修嘛。

有些电容已经严重老化拆开一个带日期的PCB,上边写的1997.7.16
都快20年了
功放型号在网上很少能找到
不过难得这家公司现在还活着
也算是老厂了
拆出感情顺便给他们做下广告

http://www.hdming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些电容已经严重老化拆开一个带日期的PCB,上边写的1997.7.16
都快20年了
功放型号在网上很少能找到
...

未必真老化了,元器件寿命跟品质还有使用条件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必真老化了,元器件寿命跟品质还有使用条件都有关。

有的电容上边已经微鼓
有一个上边已经穿孔
10000uF的电容有一个也微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电容上边已经微鼓
有一个上边已经穿孔
10000uF的电容有一个也微鼓

看来发热挺严重,功放板没问题的话,换电容就是。

网友:
我原来找厂家定制了一个环牛,价格还可以接受,质量还不错,是四川的一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