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回家放假第一天,3d打印机拆包装

楼主:
其实cardin的这套打印机收到好多天了,奈何直接寄到了家里,然后今天刚刚到家。6点10分到家吃饭,7点开始拆箱。看图 我只想说,包装的好严实啊。。让我拆拆拆拆的再也不想拆快递了 。。

再继续拆,初步看一下,大体就是耗件,螺丝螺母,铝柱,塑料打印件

塑料件很多,但是能够找到其中一些主要的零件,其他的还没有仔细看。

      开始安装底座,机器人兄说的很对,真的不应该为了省钱而去弄了M4的方形螺母,在安装过程中很容易打滑,话说拧螺丝的时间是最久的。
其次,打印件螺丝孔开口并不统一,底座上面的可以轻松的吧M4*10的螺丝放进去,但是顶部的就得拿内六角扳手慢慢拧进去。用方形螺母最痛苦的时候就是组成三角形的底座和顶部了,慢慢来回调,结果发现螺丝打滑真的好不爽。

在安装过程中发现,有2/3处地方M4*10的螺丝会顶到铝架上,初步怀疑是不是打印件有的壁厚不够。
今天就先把支架安装了。洗洗睡觉~祝大家都可以买到回家的车票,哈哈
Ps:支架图,对比看起来,真的好大。

网友A:
楼主加油组装把~~~有没想好打印机装好后第一个要打印什么东西呢?

网友B:
                                                 牛逼   楼主  这个哪里买的?价格多少呢?

网友C:
额  确实不好意思  M4的方形螺母下次一定换掉

固定机架用的是M4*8的螺丝 不是M4*10的。。。这个。。。忘记说明了  其他的问题有待大家提出  我会一起更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确实不好意思  M4的方形螺母下次一定换掉

固定机架用的是M4*8的螺丝 不是M4*10的。。。这 ...

*8我去拆了重新安装去。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   楼主  这个哪里买的?价格多少呢?

楼下的那位大大cardin,目前还在探索阶段吧,目前套件只是650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组装把~~~有没想好打印机装好后第一个要打印什么东西呢?

先打印一个圆。。。。调平,哈哈,然后,打印一个猴子吧,毕竟猴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打印一个圆。。。。调平,哈哈,然后,打印一个猴子吧,毕竟猴年了

哈哈,不错不错~~

网友:
找出了问题,改进以后就越做越好了

网友:
价格真的不错
不知道这种结构会不会不稳定影响打印精度啊

网友:
  我还没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我去拆了重新安装去。哭

固定在2020铝型材上的螺丝是最多的 有一包80颗  如果用M4*10的来代替。。。那材料包中的螺丝就不够用了  并且有些地方8mm长度是不够的。。。
确实是因为我还没有画装配图出来  才导致大家的一些反复操作。。。不过现在还在医院里 诶。。。这个时间咋安排呢。。。

网友:
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打印一个圆。。。。调平,哈哈,然后,打印一个猴子吧,毕竟猴年了

嗯,这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在2020铝型材上的螺丝是最多的 有一包80颗  如果用M4*10的来代替。。。那材料包中的螺丝就不够用了   ...

M4*10的共有80个,M4*8的共有10个,不太清楚用哪里了,昨天出去玩,今晚才刚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