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二手功放拆机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续

楼主:
昨天淘了一个二手功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616-1-1.html
准备拆里边的环牛变压器做实验
昨天发贴有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环牛上电时会嗡翁响
现在已经解决了
是因为电源开关接触不良导致
第二个问题 两个变压器都输出29V------0V-------8V
应该怎么整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今天又看了电路图
整理了一些资料再次提问

每个变压器都有一根黑线(0V)一根粗白线(29V)和一根细蓝线(8V)
今天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每个线的波形
用示波器的两路地接两个变压器的黑线

用两个通道测量两个变压器的白线(29V)得到的峰峰值电压是84V(±42V)

84Vp-p*0.707 = 59.38Vrms
每路白线的输出约为60Vrms
不是说好的29V吗?怎么变成60V了?
待会儿再来看看它是怎么整流的
再用一个通道测量两个变压器的绿线(8V)得到的峰峰值电压是110V(+-55V)

比两个白线的电压还高
110Vp-p*0.707 = 77.77Vrms
观察变压器绕线

粗线是73匝
细线大约是20匝
如果使用标称电压73匝=29V
那么73匝:20匝 ≈ 29V:8V
好像也说的通
只是实际测量细线20匝的电压却是77.77Vrms
这就不明白了

开始怀疑是虚电
在绿线和黑线之间并了一个680的电阻
测量结果还是110Vp(77.77Vrms)
可以看到过一会电阻就冒烟了

为什么绿线电压这么高,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整流部分也很有意思
我画了一个草图

我以前理解的双电源整流
两个白线之间的电压应该是58Vrms
每一路对地都是29VRMS
红色和蓝色的波形差180度
而实际两个白线间的压是0V

于是我仿真了一下
按照我的理解输出应该是下图右边的波形

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仿真出来是下图右边的波形

双电源整流应该是哪种接法这是我的第二个疑问

第三个问题是在拆机时看到变压器输入端在开关上并连了一个103J 630V的电容

不知道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开关两段电容貌似是消火花的?

网友A:
60V是峰峰电压吧?如果希望得到整流后有效的直流29V电压,那么输出绕组电压的取值应该是:29 X 1.414 =41V (不是峰峰值)

网友B:
这种测量,万用表尤其是指针式表已经足够。用示波器不是不可以,但若测量方法不正确,用示波器得到的结果反而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
整流部分也很有意思
我画了一个草图

至少,应该把两支变压器出线颜色(包括一次绕组)注明吧?否则谁能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看来,楼主现在还没有把“同相”和“反相”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部分也很有意思
我画了一个草图

至少,应该把两支变压器出线颜色(包括一次绕组)注明吧?否则谁能知 ...

maychang老大,让你见笑了

这部分我真是不理解
包括你说的“一次绕组"

我简单的标了一下,这回你看能不能看清
A牛和B牛是一模一样的变压器
变压器输出的两条黑线连在一起接到GND上
另外两条白线经过二极管整流输出V+和V-
两个白线输出的电压和相位都相同(两个白线间的电压为0V)
不知道这个是你说的同相和反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V是峰峰电压吧?如果希望得到整流后有效的直流29V电压,那么输出绕组电压的取值应该是:29 X 1.414 =41V  ...

白线(标称29V)得到的峰峰值电压是84V(±42V)
84Vp-p*0.707 = 59.38Vrms相当于标称电压的2倍

网友:
楼主基本概念有问题,交流峰峰值是有效值的2.828倍啊,29V是有效值。
电容的作用是消火花。
变压器用的时候,用29V主绕组即可,8V辅绕组可以半波整流后做小功率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大,让你见笑了

这部分我真是不理解
包括你说的“一次绕组"

我简单的标了一下,这 ...

你的画法有问题,把两个变压器当作一个,你就会发现,其整流电流是个典型的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线(标称29V)得到的峰峰值电压是84V(±42V)
84Vp-p*0.707 = 59.38Vrms相当于标称电压的2倍

唉,脑筋短路了,赶紧修修……

网友D:
这台功放之所以这么用,是为了降低尺寸,尤其是高度,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并联,次级则是串联,然后全波整流后输出正负对称的主路电源供功放部分使用。如果用同样功率的一只变压器,那么尺寸就要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脑筋短路了,赶紧修修……

我弄错了,原来是29V*1.414=41V(峰值)×2=82V(峰峰值)
这样说的话测量白线的峰峰值是84V看样是对的(变压器+示波器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画法有问题,把两个变压器当作一个,你就会发现,其整流电流是个典型的全波整流电路。

我确定很多次了这个功放好像就是像我这样画的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台功放之所以这么用,是为了降低尺寸,尤其是高度,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并联,次级则是串联,然后全波整流后 ...

我怎么看好像都是半波整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量,万用表尤其是指针式表已经足够。用示波器不是不可以,但若测量方法不正确,用示波器得到的结果反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好像都是半波整流呢

就是你的画法有问题,且显然,你没有分析电流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的画法有问题,且显然,你没有分析电流走向。

我是抄的功放电路
真没抄错
刚才我把线原路焊回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了一下黑线到白线的电压
是31Vrms

黑线和蓝线的电压
是39Vrms

黑线(地)到整流后的两上白线输出
都是42.8Vdc

蓝线整流后的电压对黑线(地)
是54.5Vdc

后来拆下来又测了一下
黑线到白线的电阻是0.3欧姆
黑线到蓝线的电阻是1.1欧姆
白线到蓝线的电阻是0.8欧姆
说明白线是公共极

可是我不理解的是功放为什么把黑线在一起,然后两路白线过整流桥呢?
而且两个白线间的电压是0V
因为是同相位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大,让你见笑了

这部分我真是不理解
包括你说的“一次绕组"

我简单的标了一下,这 ...

如果是用两个磁路独立的变压器按照此电路制作正负电源,当正电源(+端到GND)和负电源(GND到-端)电流不等时,会产生一定问题,极端情况下变压器将烧毁。
这一点,可能原电路设计者也不知道。

网友:
我理解的也像你这样画
输出串联 输出黑线接另一个输出的白线
可是我实际观察到的结果却是并两组输出并连
按照我上一楼回复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好像都是半波整流呢

今天体力有些不支,改天细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两个磁路独立的变压器按照此电路制作正负电源,当正电源(+端到GND)和负电源(GND到-端)电流不等 ...

是啊
按照我的理解这样做相当于只使用了一个变压器做半波整流
另一个变压器除了增加了驱动电流外没有其它作用
我刚才把线焊回去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还有更奇怪的是开始以为黑线是每一个变器的公共极
而实际上却是白线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黑线到蓝线的电压会高出那么多的
相发于把29V和8V串联在一起了

不过功放板好像工作也是正常的
因为上电过一会儿会听到继电器通断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两个磁路独立的变压器按照此电路制作正负电源,当正电源(+端到GND)和负电源(GND到-端)电流不等 ...

你说这会不会是设计者的失误?
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体力有些不支,改天细说吧。

好的,您好好休息,提前给您拜年了,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抄的功放电路
真没抄错
刚才我把线原路焊回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了一下黑线到白线的电压
是31Vrms
...

怎么,非要黑线跟白线连接才是串联么?再去看看初级是怎么并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会不会是设计者的失误?
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吧?

那是极端情况,当然可能性不大,但确实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非要黑线跟白线连接才是串联么?再去看看初级是怎么并在一起的。

初极红线接红线,蓝线接蓝线

网友:
这次又学到不少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极红线接红线,蓝线接蓝线

如果初级是同相接法,次级就得同相串联。再看看线色与线包绕向的关系,当然不排除设计者是个菜鸟,相位搞错就只能实现半波整流了。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功放,有机会需要深入的学习一下,我听说很有搞头~

网友:
这张图就是典型的双电源整流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会不会是设计者的失误?
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吧?

请移步电源技术版面,我将在那里分析是否设计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移步电源技术版面,我将在那里分析是否设计失误。

已经将贴子移动到电源技术

我又画了一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