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编程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
unsigned char xdata A[2];
unsigned int xdata tmpval = 114;

A[0] = tmpval&0xFF - 1;
A[1] = tmpval - 1;

从打印的结果来看A[0]和A[1]的结果不同,A[0] = 114, A[1] = 113。
代码在51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
把所有的代码贴出来看下

网友A:
你这个xdata是什么?

网友:
A[0] = tmpval&0xFF - 1;
A[1] = tmpval - 1;
都是减一,一个有一个的与的过程,你的输出不对的吧

网友B:
运算符优先级问题,与运算符比减号低,所以先进行的减法后进行的与运算,要实现你的原意可能要给与运算加个圆括号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算符优先级问题,与运算符比减号低,所以先进行的减法后进行的与运算,要实现你的原意可能要给与运算加个 ...

我看了一下Keil的汇编:
A[0] = tmpval -1 ;
mov DPTR,#tmpval
LCALL C:9DF6

A[1] = tmpval&0xFF - 1;
mov DPTR,#tmpval
INC DPTR
movx A,@DPTR
ANL A,#SG_DATA_H_SFR(0xFE)
LCALL C:9ED0

关于第二段汇编我不是很理解它的意思,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xdata是什么?

xdata,定义变量存储在单片机的外部ra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算符优先级问题,与运算符比减号低,所以先进行的减法后进行的与运算,要实现你的原意可能要给与运算加个 ...

嗯,查了下的确存在运算符优先级的问题。但是在x86上运行的结果是一样的,就算先减1再与上0xFF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51在处理上有什么地方不同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Keil的汇编:

关于第二段汇编我不是很理解它的意思,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我也不明白汇编。
既然你也不理解,那么整出一段汇编有何意义。c语言搞明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查了下的确存在运算符优先级的问题。但是在x86上运行的结果是一样的,就算先减1再与上0xFF结果是一样 ...

你说的在x86上运行结果是一样的,我有点不太相信,你把代码和运行结果贴出来,以及运行环境说明一下。

网友:
优先级问题,-(2级)优先于&(8级)
A[0] = tmpval&0xFF - 1;
等效于A[0] = tmpval&(0xFF - 1);
结果不奇怪。

网友:
A[0] = tmpval&0xFF - 1= tmpval&0xFE= tmpval=114
       =0111 0010&1111 1110 =0111 0010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