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驱动问题

楼主:
插上板子以后在板载仿真器一侧靠近接口的一侧有两个标有IC的小芯片就发热,打开任务管理器显示那两个驱动装上了,但是debug的时候老是显示连接错误,我初步认为是驱动没装好,但是按照修复驱动的方法修复以后还是下不进去,跪求大神讲解

网友:
最要命的是那两个小芯片发热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关注。。。板子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A:
有一点发热是正常的,如果温度很高才是不正常情况,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温度大概有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发热是正常的,如果温度很高才是不正常情况,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温度大概有多高。

有点发热,不是很热,我想知道我这种情况怎样能解决驱动安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发热,不是很热,我想知道我这种情况怎样能解决驱动安装的问题

印象中,安装了CCS6后,驱动就自动安装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发热,不是很热,我想知道我这种情况怎样能解决驱动安装的问题

如果还不行,可以试试安装一个Energia,里面带有了MSP432开发板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行,可以试试安装一个Energia,里面带有了MSP432开发板的驱动。

在哪能找到Energia的安装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能找到Energia的安装包?

http://energia.nu/

如果直接下载比较慢,就需要用下载工具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energia.nu/

如果直接下载比较慢,就需要用下载工具下载。

Windows版本的失效了,有一个有效的网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版本的失效了,有一个有效的网站吗?

不是失效,而是亚马逊的服务器国内访问很慢。可以用迅雷等软件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失效,而是亚马逊的服务器国内访问很慢。可以用迅雷等软件下载。

嗯嗯,能下载了,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能下载了,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起来和arduino IDE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