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电位器 控制步进电机转角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ad采集电位器电压控制步进电机转角,比如1V电压转30度电机停止转动后,调节电位器为2V电压,电机转60度。(注:怎样让电机停止转动后,通过调节电压再次转动)。谢谢!

网友:
要保存当前AD值和角度值,然后不断查询AD值是否改变,改变则根据变量计算新的角度值并执行,执行完毕后再次保存AD值和角度值。

网友:
电位器转一个角度后,电机执行动作。

那么,电位器转动多少后电机才开始执行呢?  电位器转动时,它是转角不是突变的,相应地,它的电压是连续变化的量。

因此。应该采取两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设置一个按键,当按键按下时,采集电位器的AD值,再执行。
2、约定电位器转动的最长时间。即在这个时间内,电位器是正在转动的。超出这个时间,电位器就 “ 转动完成 ” 。
第二种办法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电位器现在处于位置A时,电机转动X度,下一此还想让电机转动X度,怎么处理呢?

使用电位器控制时,电机的转速与它相对应倒是可以,也合理。如果转角与之对应也合理(不是一直转下去的情况),但是本次转动后,下次转动角度是在本次转动位置为起点时,就不好与之对应了。再加个按键可能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