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问题1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DSP芯片开发报警声音播放功能。DSP芯片的型号是TMS320F28335。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全速运行,报警声音播放正常,但是,当把代码烧写到片内FLASH上的时候,报警声音播放不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
注意比较仿真器和实际系统的差别,尤其是时钟频率的不同。

网友:
代码在flash上面运行的速度跟在sram的运行速度有差别的,检查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TMS320F28335已划到C2000,在那里发帖会好些。

“ 报警声音播放不正常 ”, 不正常的现象很多的,应该说详细一些

网友:
音调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