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C8051F330产生模拟电压信号,锯齿波、正弦波

楼主:
如题 ,哪位大神有推荐的文章或者程序范例啊?

网友A:
C8051可以用SimplicityStudio进行开发,可以自动产生外设的代码。如果C8051F330带有DAC,那么只需要周期改变DAC的输出就可以产生不同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051可以用SimplicityStudio进行开发,可以自动产生外设的代码。如果C8051F330带有DAC,那么只需要周期改 ...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