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成员变量大小的比较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在for语句里面可否这样写

MOTOR.MOTOR_CYCLE的值可以变化,请问在for语句里面做这样的判断是否合理,
因为我这样写程序,程序执行时并不按我设置的数来闪烁的,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A:
uchar型可以直接赋值给a吗,你这里的a应该是一个int型

网友B:
将这个结构体添加  volatile 关键词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这个结构体添加  volatile 关键词试一试

你好,你的意思是这样加,是吧,
我这样写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har型可以直接赋值给a吗,你这里的a应该是一个int型

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意思是这样加,是吧,
我这样写的,还是不行。

不是这样加的,是main函数里面,分配一个新的结构体的时候,给这个结构体一个关键词 volatile

网友:
volatile可以加在结构体里面,修饰里面的变量吧,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把volatile加在结构体的某一变量前,对整个结构体用volatile是无效的。

网友:
结构体成员变量放入for循环,我做的连接器寿命测试机也是定义的类似的结构体,显示数据不是你预料的,应是别处有问题,结构体定义不需要加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