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509A出现1146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目标CPU:VC5509A
调试器:XDS100V1

编译器:CCS v6

进入调试时出现如下错误:

C55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46 @ 0x40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5.1.64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错误的序号不一样,但是都是不能识别ID。

已搞定。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把程序存储器去掉后,只剩下个VC5509A ,----提示又变为这样:

C55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51 @ 0x0)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the connect returned bad status or an error. The cause may be one or more of: invalid XDS100 serial number, blank XDS100 EEPROM, missing FTDI drivers, faulty USB cable. Use the xds100serial command-line utility in the 'common/uscif' folder to verify the XDS100 can be located. (Emulation package 5.1.641.0)

网友:
好不容易又把F28027LaunchPad上的V2仿真器连接上,进入调试时提示:

C55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46 @ 0x40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5.1.641.0)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

网友D:
是开发板还是自己画的板子呢。这个仿真器之前有没有用过,不进入下载模式,上电运行,VC5509A能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开发板还是自己画的板子呢。这个仿真器之前有没有用过,不进入下载模式,上电运行,VC5509A能工作吗。

别人的板子,原板子可以成功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板子,原板子可以成功自检。

楼主,现在解决了么,我这也是1146的问题,好像是EMU0和EMU1的原因,请参考这个链接:"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p/456931/1648719#pi316318filter=answers&pi316318scroll=false", 解决方案中是把EMU0和EMU1都给断开了,然后就可以用了,但是我试过,还是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板子,原板子可以成功自检。

虽然错误的序号不一样,但是都是不能识别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搞定。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之前换过仿真器,但是还是不行,可能是还有其他问题,我再找找吧,谢谢

网友E:
楼主,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用的CPU和调试器和你一样,能麻烦你回答我一下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么?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用的CPU和调试器和你一样,能麻烦你回答我一下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么? ...

9楼把问题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