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进一步改造磁吸功能的移动电源

楼主:
本来这一个改造在春节前就完成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整理,现在总算抽出时间来了。

前面先发过一篇帖子《给移动电源增加磁吸功能》,但是因为磁铁磁性不够强劲,所以效果不是特别好。前些天清理东西,发现了10年前收藏的宝贝:超强磁铁。虽说不是那种一小块就可以吸住几十公斤的那种超级磁铁,但是磁性也非常强悍了,吸住几公斤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磁铁间需要用塑料片隔开,否则很难分开。

不过这种磁铁有个缺点是比较脆,一不小心两块相隔10厘米的磁铁互相吸引,撞在一起,一下就碎了一个角,好在不影响使用。

在磁铁上贴上双面胶。这次还是用双面胶固定,实际效果证明还是不错的。

把磁铁嵌入到固定电池的泡沫中,不占用额外的空间。

一边嵌入一块超强磁铁,然后再把电池装上。最后在螺钉装上,将移动电源装好。

带有磁铁的移动电源有什么用?如果只是为了吸附USB线,感觉不是太有用处。上次的磁铁比较小,磁性也不够强,所以没有想出多少其他功能。这次换成超级磁铁了,磁性强得多,可以发挥想象,实现很多功能了。

比如可以吸附一些小工具,如电工刀、螺丝刀、镊子等,这样在焊接、调试的时候不用到处找工具了。

不用担心拆机时,螺栓钉不见了,安装的时候没法还原了。

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U盘了。

要写字的时候不用担心找不到笔了。

收纳长尾夹也很方便。

还可以把自己固定到铁柱子上,充电的时候更加方便了,想放哪里都可以。

应该还有很多用法,就等大家来发挥想象力了。

网友A:
上个帖子中说过,一般磁铁对智能手机,包括液晶屏影响不大
但是超强磁铁对硬盘好像有影响
电子产品长期处于磁铁磁性环境中,会丧失部分功能,甚至硬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帖子中说过,一般磁铁对智能手机,包括液晶屏影响不大
但是超强磁铁对硬盘好像有影响
电子产品长期处 ...

这个是需要注意。一般的电子元件对磁场不敏感,象手机里面的电子罗盘(磁场传感器)、机械手表、移动硬盘这样的东西是需要注意的,需要适当远离就可以了。

网友B:
强磁会不会对设备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磁会不会对设备有影响?

看什么设备了。对磁性元件才有影响,一般的设备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