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烧录失败

楼主:
PCBA相关电压测试正常:
出现附件的页面,是什么原因啊?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4484884\QQ\WinTemp\RichOle\0PHPASDMZ~%H)NZ5X]ZYZ1A.png

网友:
似乎只是个显示已连接好USB Blaster,等待开始烧写的画面 (等Start键),不对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已经是烧写失败了,0% failed,所以楼上不是正解

网友:
不是有提示的信息的吗  没发上来啊

网友:
FPGA部分引脚没焊接好吧,重新焊接下试试

网友:
下载程序下载不进去,你看看读芯片之类的操作,能完成吗。如果读不到正确的数据。要是自己做的板,查查芯片的主要引脚的电压是否正确。下载口电路。连线是否完好。

网友:
工程不能有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