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成功过2线连接的DS18b20寄生电源工作方式么?

楼主:
工作需要,简单联接数字温度计DS18B20,反复试验用数据线和地的二线连接的寄生电源充电模式,终于没有成功,带上电源线是成功的。使用msp430afe253芯片。

网友:
按DS18b20说明资料书上的功能推荐,甚至使用Pmos管进行强上拉充电,还是无效,不知道成功案例有多少?

网友:
正常情况是很容易成功的,要注意电压范围和上拉电阻。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减少电阻值。

网友:
多谢楼上提醒哦。实际上,pmos管导通电阻是几十毫欧,给了秒级的充电时间,但不起占用。还是器件内部储能元件不足与维持一线的时序工作。但说明书是含糊地说可以这样做,就是没有看到实例

网友:
正好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看了网上的大神们的经验,就是在发送温度转换指(0x44)令后延时大约750MS的时间(这是12BIT的精度转换时间),成功读取了温度!!但是又有大神说,这种方法和实际温度有出入,但是没有做过实验!!也就没有对比,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或许这就是寄生电源模式下的问题吧!和DS2431不一样!!有时间的话同学们试试吧!!!

网友:
我也試過幾種方式,也沒成功過!查遍了網路文章,只看到不建議這樣使用,有人推薦用DS18B209,是專對寄生電源方式所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