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062做的同向放大器输入0V时输出却为12V

楼主:
用TL062做的同向放大器,单电源12V供电,当在输入端输入0V时,输出直接为11V多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望论坛的朋友多多帮忙,附上电路图,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输入共模电压超出允许范围了。仔细读读手册吧。

网友:
把你所使用的TL062运放datasheet认真阅读至少三遍,每一行都不能跳过去。

网友A:
1运放应该差分供电 2信号输入±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运放应该差分供电 2信号输入±接反了

信号没有接反啊!其实让我很不解的是我用LM358在万用板上搭起来的简易电路板可以用,画成PCB就不行了!唉唉,模电没学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没有接反啊!其实让我很不解的是我用LM358在万用板上搭起来的简易电路板可以用,画成PCB就不行了!唉 ...

想解决你这个问题,把LM358和TL062的datasheet对照着看,尤其要注意2楼所说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解决你这个问题,把LM358和TL062的datasheet对照着看,尤其要注意2楼所说共模电压范围。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D:
输入端的基准电压呢?你是单电源供电,正向放大,在正向端需要一个基准电压二分之一的VCC,输入信号加载到上面,你现在的这种情况是双电源供电的放大模式,建议百度下单电源供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的基准电压呢?你是单电源供电,正向放大,在正向端需要一个基准电压二分之一的VCC,输入信号加载到 ...

多谢提醒,前几天也在看,有看到你说的方法,在同相端接两个电阻。现已解决问题,换了一块OP284.多谢各位的提醒,等这阵子忙完了,回去好好看模拟电路,感谢论坛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