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51单片机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不传统的呢

楼主:
脑海中恍惚的冒出来一个词,传统的51单片机,为何会有这种说法?

网友:
楼上二位说得很好。
增强型51单片机,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接口、存储器等等,速度快得多,生产工艺也和传统51不一样。增强的型号,仅仅是使用传统的51指令集而已。

网友:
传统针对的是增强,传统51是12T,增强的51是1T

网友:
传统的51就是Intel的51单片机,或者差异不大的其他厂家生产的型号。
后来其他厂家出的51单片机,都增加了乱七八糟的功能,提升速度等等。
还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使用51内核的单片机和SOC,仅是使用51指令集。

网友:
传统可能是指:MCS-51 (8051,8031...)

网友:
事实上更早的有8031等,

网友:
传统的就是因特尔第一代的51,后面出现的51,是用了51的IP核,指令用51的,但是增加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提高了运行速度,或者增加了一些接口,更加适应现在用户的使用。

网友:
总之,不传统的51单片机除了使用“传统的”51指令集之外,什么都不是传统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是专门指某个型号了,大约都是指那些片上外设少的51单片机

网友:
10年前的AT89C51、AT89C52、AT89S51以及与它性能差异不大的低速单片机或者更早的51内核单片机统称传统单片机,增强型单片机速度、功能、使用方便性等等都比传统单片机优越很多倍。典型增强型单片机是STC15系列。

网友:
传统且经典的51单片机
是指8031/32、8051/52、8751
8031/32不带rom,所以使用时必须外加2764、2864之类的程序存储器芯片
8051/52是工厂掩嫫好代码的芯片,它无须外加程序存储器芯片
8751是自带光擦电写程序存储器的8031

网友:
是为了兼容51,很多厂家的51产品保持着和最初的51完全一致的默认状态。
把这些特性归纳到一起就是传统51,比如定时器时钟12分频,io口默认开漏弱上拉,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值。。。
保持这些特性能让你随便买个51就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