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笔:就地取色,猜的中原理,却感觉难DIY

楼主:
最近发现一款这样的神笔:

一支可吸取16万种色彩的笔,这可能是你需要的最后一支笔

想想,取色的应该是RGB传感器,后来看官方介绍也确实是https://thescribblepen.com/

kickstarter上也有介绍: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col?ref=nav_search

但是混色呢,感觉是个难题,要是可以DIY就好了,我的2本秘密花园一定会不同凡响的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楼主可以研究研究,哈哈。

网友A:
什么原理,楼上给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楼上给分析分析

我也是抛砖引玉,想引来大神拆解拆解
给我DIY一个知道

网友B:
混色,就跟打印机一个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色,就跟打印机一个原理吧

那个笔看着很小

网友C:
笔头应该有三个孔,对应RGB三色墨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笔头应该有三个孔,对应RGB三色墨水吧。

RGB是显示器颜色  印刷色应该是CMYK四色的而不是三色

网友D:
这个项目在Kickstarter上筹得$366,566美元以后被发布者取消了   Scribble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产品的介绍   不是技术不成熟就是又一个骗局  Kickstarter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不低  Kickstarter的审核组非常的严格  会审查发布者所有能搜集到的相关资料 一旦发现不符合自身条件的因素存在  马上就将项目停封掉  资金退还给支持者

网友:
这样的传感器很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项目在Kickstarter上筹得$366,566美元以后被发布者取消了   Scribble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产品的介绍    ...

取消了,为何还能找到,还没有任何声明,这太坑了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col?ref=nav_sear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消了,为何还能找到,还没有任何声明,这太坑了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23065945 ...

国外和国内是不同的

国外是非常讲究诚信度的  如果诚信出问题  会带着一辈子并且不会被免除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众筹是欺骗  那这个“罪案”几辈子的人都能看得到  不会被取消掉

网友F:
和传感器相比,恐怕出墨水的控制机构才是难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和传感器相比,恐怕出墨水的控制机构才是难点吧。

俺觉得,对偶等来说,首先要研究的不再是神马 计算机图形学或者 计算机color学

直接就是 color学
看了上面的介绍,赶脚就 车车君 对此有研究(我说的是 卡丁车)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车车君。

PS:
这种笔的市场一定很大很大,不仅学生党非常需要,
连偶这等人都特别需要~~
就更别说画画的了。
噢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GB是显示器颜色  印刷色应该是CMYK四色的而不是三色

别管老外骗不骗了,求科普 神马 四色 三色 的事

偶以前 把颜料混一起,颜色惨不忍睹,那啥,请问 实际配色 和 RGB调色板 具体是肿么回事?

网友:
求大表哥或者大表姐 推一下微信公众号,就说:

”神马心跳灯弱爆了,DIY自动取色画笔,搭讪画画的美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外和国内是不同的

国外是非常讲究诚信度的  如果诚信出问题  会带着一辈子并且不会被免除  换句话说 ...

看到官网还在销售,迷惑了
https://thescribblepen.com/

网友:
哇塞!一头是rgb光谱取色器,一头是单通道微型打印头啊!老牛啦!
深表维修不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觉得,对偶等来说,首先要研究的不再是神马 计算机图形学或者 计算机color学

直接就是 color学
看 ...

车车君是哪位。。。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管老外骗不骗了,求科普 神马 四色 三色 的事

偶以前 把颜料混一起,颜色惨不忍睹,那啥,请问 实际 ...

RGB和CMYK都是有国际基准色的  RGB是虚拟的视觉色 由屏幕、投影等设备输出  CMYK是印刷色 是实体可视的颜色  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 苹果显示器和宏碁的一款显示器输出的RGB颜色更为接近CMYK的印刷色(印刷设计专用)

和CMYK相比RGB颜色偏艳丽

以上个人意见  若有错误 不甚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官网还在销售,迷惑了
https://thescribblepen.com/

ALX查询基本无搜索引擎记录和排名  并几乎没有反向链接

服务器ip是美国  但所有信息全无  说是官网。。。我觉得。。。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车君是哪位。。。求解。。。

你,卡丁车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GB和CMYK都是有国际基准色的  RGB是虚拟的视觉色 由屏幕、投影等设备输出  CMYK是印刷色 是实体可视的颜 ...

那什么,这种颜料上哪买?
对了我昨天研究了一下,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彩色钢笔。
一般钢笔墨水不能混,但有一些特定的中性墨水听说是可以的,它们应该有CMYK基准色吧?

网友:
我。。。变汽车了。。。。恩。。。重温一下变形金刚   想想是加入霸天虎呢还是汽车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什么,这种颜料上哪买?
对了我昨天研究了一下,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彩色钢笔。
一般钢笔墨水不能混, ...

CMYK的印刷色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小批量获取的  一般都是印刷厂直接采购  并每个采购的单位为40加仑(几乎和原油筒一样大)每次开印刷机时都需要对着色谱校色  这是每个印刷厂负责机器的员工必做的功课

至于彩色钢笔。。。书写墨水则不属于CMYK范畴了。。。对于彩色墨水而言  这个应该是属于染料  并每个品牌的厂家都有自己的色谱  这个色谱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规定。。。当然 普兰、黑、红  这三种常用色不包括在内  大多数市面上见到的如英雄、毕加索、派克等品牌黑色或蓝黑色墨水则属于碳素墨水,长时间不适用的情况下 会凝结(因此钢笔需要清洗)当然他们也有非碳素的墨水在销售
C:青色(可以理解为蓝色 但颜色根据明度的不同又分出来非常非常多的种类);M:品红;Y:黄;K:黑

关于彩色墨水  以前尝试过一些 感觉法国J.Herbin的颜色比较正  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CMYK的印刷色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小批量获取的  一般都是印刷厂直接采购  并每个采购的单位为40加仑(几乎和 ...

嗦嘎,我突然觉着被你这么一说,我知道该咋办了
先用类似的去试
试好了,批量了再去搞标准的。反正就是个量的问题么.....

我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这种活,肯定是要上批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嗦嘎,我突然觉着被你这么一说,我知道该咋办了
先用类似的去试
试好了,批量了再去搞标准的。反正就是 ...

您确定我们是在同一个频道么。。。我怎么没看懂您到底在说什么。。。还是您说的这些事情本不与这个帖子本身相关。。。?您是要做什么呢。。。好奇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确定我们是在同一个频道么。。。我怎么没看懂您到底在说什么。。。还是您说的这些事情本不与这个帖子本 ...

是一个频道啊。
我只是说想搞点墨水来试试混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一个频道啊。
我只是说想搞点墨水来试试混色啊

是一个频道就好

墨水混色做哪方面使用呢?很多颜色不嫩像传统的三原色搭配理解  混出来可能都是灰黑色的  还有选择的颜料属性也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一个频道就好

墨水混色做哪方面使用呢?很多颜色不嫩像传统的三原色搭配理解  混出来可能都是灰黑 ...

就是要研究一下怎样才不会灰黑嘛。
你不是说那个神马 CSMK可以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就是要研究一下怎样才不会灰黑嘛。
你不是说那个神马 CSMK可以么

CMYK是印刷色  属于油墨类的  因此可以和基准三原色尽心调和  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  如果需要增加明度 则需要加入光油   但喷墨打印机的那些颜色  则属于染料类的  虽也可以调和出很多色彩 但色彩并不鲜艳 且色域没有这么广   尝试一下吧  你应该就知道哪种更加适合你用了

其实我是想问  你调和出来的颜色准备用在那个方面  或许可以给到你一些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YK是印刷色  属于油墨类的  因此可以和基准三原色尽心调和  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  如果需要增加明度 则 ...

就是做这个笔啊。
我觉得很屌啊

而且对于画画的人很实用啊,能省很多钱和方便携带呢。
特别是 撷取实物颜色,还可以做颜色采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做这个笔啊。
我觉得很屌啊

而且对于画画的人很实用啊,能省很多钱和方便携带呢。
特别是 撷取 ...

直接颜色采集的市面上有  但采集以后还能直接画出来的确实算是一个突破  并且对于这种粗细的笔来说  这么小的空间不仅用于采集颜色  还有色彩的输出  确实很不错  去研究一下  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