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做的ssd

楼主:
转自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NTYzMw==&scene=6#rd

在机械硬盘时代,硬盘的制造技术掌握在少数几家大公司手里,用户只能购买。但是进入SSD时代之后,硬盘的制造门槛没有那么高了,简单来说,SSD就是买Flash芯片和控制芯片组装起来就可以了,所以国内很多有技术实力的公司就想自己开发SSD,例如华为、百度等。

BAT以及Google,Facebook等有着数量庞大的服务器,每家都是10万台级别,这注定了他们不能从存储厂商购买昂贵的服务器,只能自己研发廉价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来建设数据中心。

百度的欧阳剑团队在ASPLOS '14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他们研发的软件定义闪存SDF。ASPLOS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是Rank 1的会议,所以技术能力还是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CS国际会议排名见链接:http://www.ntu.edu.sg/home/assourav/crank.htm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片Paper。

相比市场上销售的SSD,SDF主要的特点有:
1. 没有垃圾回收。SDF的使用者使用Block大小的整数倍为单位来写数据 (8 MB),所以每个Block里面不会有垃圾,或者整个都是垃圾,写之前直接擦除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是:
A. SSD内部不用做垃圾回收,读写带宽得到提高;
B. 同时也不需要预留Over-Provisioning的空间,释放出20%的额外空间;
C. 没有内部搬移数据产生的写操作,Flash没有了写放大,寿命延长。
2. 没有RAID。SSD内部其实是Flash阵列,所以为了数据安全性,很多企业级SSD会用Flash组成RAID组,用一块或几块Flash保存RAID数据。但是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一般都有3个备份,所以不担心SSD内部数据丢失。RAID是没有必要的。

3. FPGA做为控制芯片,功能很少:ECC,坏块管理,地址转换,Dynamic Wear Leveling。Virtex-5实现PCIe接口和DMA,Spartan是Flash控制芯片。
4. SSD内部每个通道都向用户开放,由PC选择写哪个通道。
5. 软件接口层非常简单,省略了文件系统、Block设备、IO调度、SATA协议等,用户直接通过IOCTRL来发同步的写命令到PCIe Driver。软件延迟从12us,缩减到2-4us,就是花在PCIe中断处理上。

SDF内部保存的数据就是类似于Google BigTable的CCDB,8MB大小.

网友:
文章中所说的SDF特点很明显是block mapping,这也是早期的U盘采用的算法。
A. SSD内部不用做垃圾回收,读写带宽得到提高;
这个特点我认为也是错误的,block mapping虽然不用做垃圾回收,是因为在写入的时候就做了相同的操作,连续写性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机写入慢到爆

C. 没有内部搬移数据产生的写操作,Flash没有了写放大,寿命延长。
这一点我也是不赞同的,文章着眼于垃圾回收,认为没有垃圾回收就没有数据搬移,不过这个搬移是在写入的时候进行的,block mapping的写入放大较hybird mapping和page mapping都要大(当然这也跟使用环境输入case有关,顺序写入,写入放大最小为1).

单单从算法上讲这篇文章讲的是完全错误的,但从使用环境来说勉强可以站住脚,百度的使用环境都是连续写入(因为有大容量缓存),一般的企业级应用很多都不关心随机性能。

网友A:
百度做的ssd,想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做的ssd,想干啥,,

它自己用呗,大的互联网公司服务器都自己做,文件系统什么的都是自己搞的

网友B:
数了一下 22个FLASH闪存。。。求解硬盘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了一下 22个FLASH闪存。。。求解硬盘容量。。。

背面还不知道有没有,况且现在单die 4/8/16/32/64GB甚至128GB都有,不好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背面还不知道有没有,况且现在单die 4/8/16/32/64GB甚至128GB都有,不好算啊

如果背面也有  就22*2  按照每颗最大128G来算 。。。6T的SSD硬盘。。。价格真是不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背面也有  就22*2  按照每颗最大128G来算 。。。6T的SSD硬盘。。。价格真是不菲啊。。。

肯定没这么大的

网友D:
目前市场上有没有相关的可以用的产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市场上有没有相关的可以用的产品呢???

当然有,各种接口各种容量

网友E:
关注。。。欧阳剑啊。。。

网友:
這是在搞硬體獨戰還是技術實驗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注。。。欧阳剑啊。。。

什么欧阳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