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电饭锅,但一个问题把我难住了

楼主:
过去买的三角(爱德)牌电饭锅,用了N年,虽然发热盘还没坏,但里里外外锈得不成样子了,今天一狠心,想把它扔掉,也该“喜新厌旧”了!

然而,在网上找了半天也对不上原来容量的标识:原来是用直径n厘米表示的,而现在用的是“升”,在网上找了半天它们的对应关系,却一直没有找到。

过去我用的是26cm的,现在我想换个同样大小的,该买几升的?

网友A:
6L,如果你说的内胆直径26cm的话,对应的高150cm。
觉得现在大多数电饭煲不是正儿八经圆柱形的缘故,前后尺寸普遍会大于左右尺寸。

买同样大小是担心在原来位置放不下吗?那还是建议直接测量可摆放的空间大小好了,内径一样的电饭煲外部尺寸可能比原来大不少。

如果是担心做的饭不够吃,直接数能做几碗饭好过咯…

网友B:
既然原来的旧电饭锅还在,用尺量量其直径和深度,计算其容积,再根据这个计算值考虑买多大容积的新电饭锅,行不行?

网友:
电饭煲都有使用人数的介绍,根据家里人数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C:
主要看几个人吃饭决定买几升的吧

网友:
看人下饭哈!但要留足余量,防止内存溢出

网友:
去商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6L,如果你说的内胆直径26cm的话,对应的高150cm。
觉得现在大多数电饭煲不是正儿八经圆柱形的缘故,前后 ...

还想买个和原来一样容量的、样子一样的锅,是因为它的用途。不考虑能不能放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原来的旧电饭锅还在,用尺量量其直径和深度,计算其容积,再根据这个计算值考虑买多大容积的新电饭锅, ...

也不知道计算容积,是按满容积还是按半容积。
好多餐具上的刻度只刻了一半,是不是剩下的就不算容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几个人吃饭决定买几升的吧

最关键的是,还想用原来的篦子,

网友:
1L=1立方分米(升)=0.001立方米=1000立方厘米(毫升),然后楼主用底面积*高即可

网友:
好像是直径跟这个高度可以算出多少L的。这个如果是网上买的话,一般会有说明哦。(xxcm*xxcm,xxL)

网友:
用矿泉水瓶大概量一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