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芯片效率为仕么分别写着90%和95%

楼主:
在TI官网上看芯片,前面写着效率95%,后面点进去特点写着截至到10μA输出电流90%的效率是仕么意思,为仕么要加这样一句。

网友:
就是说最高效率能达到95%(或者是平均效率?)
在10uA输出的时候效率也能达到90%,也就是说输出电流影响着效率。

网友:
图上错了

网友:
一般写的XX效率都是电源芯片所能达到的最高效率,做宣传好用呀,实际的效率还是看输入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什么的各种参数影响!一般的手册都是有对应的曲线图的。

网友:
一般有最大效率(电流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效率

还一个是待机或静态时候的效率,这个参数低功耗产品也很看重

网友:
不同输出电流下具有不同的效率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