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晶振保护环应该怎么画

楼主:
晶振保护环应该怎么画,哪位大神发个图看看吧。

网友:
晶振保护环??是说这样的吗??

网友A:
晶振附近正反面少走线,多铺铜。现在的器件引脚那么密,做成环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关键的是要和大信号、或者可能存在干扰的东西分开,或加上隔离即可。并不是一定要加个环。

网友:
没有什么“保护环”一说,晶体(注意,晶振是有源器件,晶体是无源器件,别用混名称)布局应尽量靠近振荡电路,连线尽量不要采用过孔,双面和多层板注意在空白区尽量覆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附近正反面少走线,多铺铜。现在的器件引脚那么密,做成环是不可能的。

同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