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投板检查list

楼主:
硬件设计不比软件设计,程序有bug可以直接重写,硬件设计上的每一个错误,就意味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个错误点进行补救,甚至可能无法补救,只能推倒重来。所以在硬件设计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 要慎重,多次进行检查。PCB绘制中要多次进行检查,即使在投板之前,也依然要进行检查。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份PCB投板检查list,在PCB绘制完后,大家可以对照这份表单一项项的确认下自己的板子有没有这些问题,进行自审一下。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在这下载--------------

检查项目
自审结果
审核结果
结论说明
1器 件 封 装
新器件封装是否与实物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极性器件有方向标示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所有器件均有明确标识,且字体大小整齐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不对称元件的原理图和PCB封装是否校对,管脚顺序是否一致(如三极管)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2结 构 设 计
PCB实际尺寸、定位器件位置等与工艺结构要素图吻合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各种需加的附加孔无遗漏,且设置正确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安装孔的大小是否满足要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3布局设计
拨码开关、复位器件,指示灯等位置是否合适,不与拉手条或其他器件冲突,且放在元件面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发热元件及外壳裸露器件不能紧邻导线和热敏元件,其他器件也应适当远离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同类型有极性插装元器件X、Y向各自方向相同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高器件之间无矮小器件,且高度≥10mm器件之间5mm内不能放置贴片器件和矮、小的插装器件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器件布局间距,表面贴装器件大于0.7mm、IC大于2mm、BGA大于5mm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接插口尽量分布在PCB的四周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丝印是否摆放整齐,无重叠,不压焊盘,芯片焊接后不被覆盖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常插拔的器件3mm周围是否有表贴器件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TVS管要在电路的最外端靠近加插件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解电容不可触及或靠近发热元件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LDO等发热量大的器件要求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对质量大的元件,是否考虑安装位置和安装强度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贴片元件与插件元件之间要保持距离1MM的距离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各类指示灯应安放在板的开阔出,不应放在各种器件较密集且高度较高的元件周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螺丝孔周边2MM内不宜放置器件或走线,背面螺丝孔周围5MM内不宜放置器件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坐标原点为电路板左下角,如果板边调整后,应同时检查坐标原点是否还在电路板的左下角。否则在坐标文件不符合要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4布局的电气考虑
晶体、晶振等靠近相关器件放置,多负载时应平衡放置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退耦电容靠近相关器件放位置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匹配电阻位置适宜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滤波电容数量、容量及分布合理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焊盘上面不能放过孔,防止回流焊时漏锡(散热过孔除外)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使用继电器时,是否考虑到继电器开关输出部分布线足够宽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5布线设计
电源、地分割简捷,正确、分割线线宽合适,地汇接正确,且与光绘文件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面用阻焊层覆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分割区连续,没有无花盘(热焊盘)的分割区,没有满铺的分割区,所有花盘均应打在相应的分割区内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地分割是否考虑了高速信号线的布线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双面板电源线、地线的走向最好与数据流向一致,以增强抗噪声能力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地Fanout  ≤200mil,尽可能加粗,电阻、电容的FANOUT线尽量平行器件长度方向打出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螺钉紧固件周围的禁布区符合相应的要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屏蔽盒、屏蔽线已连接到对应的地网络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布线在空间没有形成闭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走线,铜皮到板边不得已最小也要保证大于20mils,一般应大于2mm  ;孔到板边(含开窗部分)最小距离3mm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所有网络已完成布线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没有过孔与焊盘重叠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接插件管脚间尽量减少信号线穿行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高速信号线、时钟信号线遵循回路面积最小原则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重要信号线用平行地线隔离,屏蔽地线每75mm不少于1个过孔到地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高速线圆弧过渡并且不跨相邻层地平面分割,或有平行地线作回流地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空白区域铺网格铜箔,网格的线宽和间隔设置正确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相邻层布线方向互为垂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5布线设计
线间距≥6mil,线宽≥6mil,走线宽度没有跳变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线应避免锐角、直角。采用45°走线。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总体布线均匀,布线尽可能短,且少过孔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0805、0603元件焊盘两端热容量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过孔间距≥8mil,过孔与焊盘间距≥12mil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焊接面贴片电阻、电容、电感焊盘间区域没有过孔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卧装晶体、卧装TO220封装三极管下,铺铜箔、开阻焊窗,接地或低电平,旁边走线尽量远离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入口处是否满足大电流的要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PCB与原理图是否同步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模拟电源、数字电源是否分别划分区域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和高热器件,安装面没有其他布线穿越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差分走线一定要靠近走,而且尽量走相同的层,走线要包地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晶体或者晶振周围要做包地处理,下方最好不要走线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关键的时钟信号是否进行了包地处理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部分布线是否有清楚电流的流向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PCB最后需要进行补泪滴,用来加固焊盘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所有标号或注释的字号大小是否统一、美观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Protel画的PCB,是否已用Protel 的Netlist Compare功能进行比较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7 原理图检查项目
配合电路板之间的接插件管脚顺序是否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路板上的对外通讯接口是否采用TVS管等防护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管脚网络的顺序和芯片管脚的顺序是否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不能有大于A3型的页面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所有器件的编号、封装、值是否都显示且没有相互重叠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与CPLD连接的5VIO需要加限流电阻,并使用3.3V上拉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器件的模拟供电需要加磁珠进行隔离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检查不需要安装的器件是否增加了N/A标识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对于上下拉电阻,前后一定不要冲突,保证一个网络上只有一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时钟的EN端使用上拉电阻,不要直接连接电源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晶振和时钟分配芯片使用同一个磁珠进行电源隔离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器件的型号是否按照数据手册的型号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拨码开关、跳线的默认状态是否有文字说明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采用光藕等隔离输入是否采用隔离电源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和地容易反接的电源输入端要做防止反接的保护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电源处的滤波电容,要留有余量,一般要大于2倍VCC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7 原理图检查项目
使用无源晶体提供时钟信号,是否已选取合适的匹配电容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当串口作为接口出现的时候,尤其是uart和RS232,TX和RX是否接反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各种接口定义设计尽量保持一致,例如音频左右声道功能的定义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确定不同IC之间通讯的电瓶匹配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检查各个电源输出,输出来源,避免出现无输入的电源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在原理图设计过程中网络名尽量保持一致,以免在以后使用,出现错误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蜂鸣器等的极性问题,需要检查丝印是否与实际应用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原理图是否标注特殊管脚说明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24C16等IIC芯片确认起WP脚下拉到GND,使其能正常读写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注明PCB布线时串接电阻、排阻靠近哪一个IC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注明PCB布线磁珠靠近哪一端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芯片无用管脚处理的是否恰当,如接上拉或下拉表是否一致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具有耦合、退耦电路,最好对前后端进行计算,以免造成信号失真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针对信号放大电路,最好计算带宽,搭电路或仿真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确定各功能板块是否经过验证,或者参考我们公司之前的设计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具有芯片使能引脚连接的检查,最好针对每个被使能的芯片有一个列表,以便查察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7 原理图检查
确认电源隔离芯片在隔离出来的电源端最好加上一个负载,负载大小根据具体工耗而定。如果隔离电源长期工作在空载的状态下,容易影响其寿命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确认电源芯片的出入滤波电容的耐压值是否在输入电压的70%以内,如果其耐压值不到输入电压的70%,就会存在烧毁电容的隐患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原理图中的测试点和安装孔在BOM和坐标文件是不需要的,因此需要N/A,减少后期的工作量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信号传输电路保护时,一定要注意所传输信号的频率或传输速率。所以在选择保护器件时(如TVS或ESD),信号频率大于10MHz时,极间电容应小于60PF;信号频率大于100MHz时,极间电容应小于20PF。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8 版本管理
每一次投板的PCB工程(含原理图)必须要有一个唯一的版本号,并且和PCB印制板标注的版本号对应。
是[ ] 否[ ] 免[ ]
是[ ] 否[ ] 免[ ]

网友A:
女神威武,这个checklist 还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一定程度上排除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神威武,这个checklist 还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一定程度上排除很多问题

也是从别的地方发现的。嘿嘿~曾经还有一份更详细的,电脑换来换去换丢了。不知道遗落到哪里去了

网友:
女神果然专业,佩服

网友:
女神带我飞

网友:
这个好。下载个看看。

网友:
这个也叫硬件设计点检表貌似

网友:
非常全面,支持一下

网友:
检查的内容好多啊。还有两次审核,一般我就检查一下间距和连接性,至于封装,画原理图的时候就确定了。

网友:
这个检查是大公司才有的,太全了,显得啰嗦
比如:双面板电源线、地线的走向最好与数据流向一致,以增强抗噪声能力
怎么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