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202的效率

楼主:
我现在在使用mp3202这一款ic,来做我们led灯的驱动,驱动电路如图所示,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使能时总效率为75%,其中输入5.1v,电源电流为240mA,VBL1+处的电压(对地)为9.5V,流过led的电压为95mA,折算出来后并没有ic手册上的92%之多,所以我应该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
按器件手册的说法,电感L1用低直流电阻的,输入电容用4.7μF陶瓷的,能提高效率。

网友A:
算法有误,R15上的功率应该扣除
电感ESR减少能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法有误,R15上的功率应该扣除
电感ESR减少能提高效率

嗯,i2r  =  1.1*0.095*0.095=0.01W,相对于总的1.22w已经很小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布线会有问题

网友:
手册所说的效率,是最佳时的最大值。
作为宣传,它不可能拿个差指标向你说明。

实际使用中,要仔细地选择功率器件,以及工作状态。否则是达不到手册上所说的效率的。

网友B:
楼主 试试对MP3202反馈脚的设定电阻进行调整 不知道你现在的设计,LED电流设定电阻的阻值是你图上的2R2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试试对MP3202反馈脚的设定电阻进行调整 不知道你现在的设计,LED电流设定电阻的阻值是你图上的2R2么?

调整这个电阻只是改变了电流的大小啦,led的亮度刚刚好,我觉得这个反馈电阻不需要调整哦。可能还是布局有问题

网友:
这种芯片和开关芯片一样,PCB布线要紧凑,器件的布局太分散

网友C:
楼上各位大神,请问这个电路中Q1,Q2是做什么用的,这个电路中MP3202 升压激励信号在那

网友:
这是我们公司的升压电路,需要有PWM信号,PWM 信号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升压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大神,请问这个电路中Q1,Q2是做什么用的,这个电路中MP3202 升压激励信号在那

这个电路图,最开始的时候,是发现关不断输出,接的3个红色LED(5V也能点亮一点点),en低电平都会一直亮着,然后接了两个mos管做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