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技巧

楼主:
开关电源的检修技巧

开关电源中保险熔断的直接原因:开关管\电源厚模块\整流二极管击穿\100uf/400v大电容击穿漏电,消磁电阻内部碎裂。

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始终无电压输出的最常见原因: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中的保险电阻开路;开关管基极到100uf/400v大滤波电容正极之间的电阻开路。

开关电源只在开机瞬间有小电压输出的常见原因:行输出管击穿,开关电源中开关变压器一左的2.2uf~100uf电解电容失效`漏电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的最常见原因:行输出变压器局部短路`脉宽调制电路中的三极管和二极管击穿`漏电`光耦合器件中的三极管漏电等。

造成光栅与图象S扭曲和有两条垂直方向移动黑带的原因:100UF?400V大滤波电容失效和容量下降。

造成光栅局部有彩斑的和图象局部彩色不对的原因:是开关电源交流220V输入电路中的消兹电阻开路。

网友:
开关电源无输出的检修技巧

1、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的原因
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是指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在按电源开关开机后始终为0V,这种情况是由于开关电源未产生震荡所致。进一步证实的方法是测开关电源100UF/400V电容关机后的电压,若300V之后慢慢下降,则说明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的原因有:
(1)开关管集电极未得到足够的工作电压
(2)开关管基极未得到启动电压和相关电路漏电
(3)开关管正反馈元件失效

2、判断故障的方法和步骤
检修这类故障的首要任务是判断鼓障在上述三个部位中的哪个部位,具体方法是测开关管集电极,基极电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开关管集电极电压为0V和低于市电1.4倍,开关管没有正常的工作电压,如果有1。4倍的电压,说明开关管集电极具备了正常的工作电压,说明AC220V及整流滤波电路工作正常。
(2)开关管的基极电压为0V(包括开机瞬间)这种情况说明启动电路对开关管基极未提供启动(导通)电压,或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相关元件击穿,应对启动电路和开关管发射极及相关元件进行检查,若电压为0.6~0.7(包括开几瞬间),说明启动电路和开关管发射极元件正常,若在0。7V以上说明启动电路正常,但开关管发射结或其元件断路或阻值变大。
(3)开关管具备导通条件:开关管基极电压为0.6~0.7V,集电极电压大于250V,说明开关管具备了工作条件,故障在正反馈电路,包括正反馈电阻,电容,续流二极管及开关变压器正反馈绕组及其之间的连接应制板。

网友:
开关电源瞬间有电压出检修技巧

1、瞬间电压输出故障原因
这种故障在按下启动开关的瞬间,开关电源某个或各个输出端电压有一个小的电压输出,然后降为0V,这种情况说明开关电源在加电的初始产生了振荡,但后由于过压,过流保护引起停振,或开关机接口电路加电初始为开机状态,但随CPU清零的结束而转入待机状态,引发这种情况的原因有:
(1)开关电源因故输出电压比标准值高10V而引起过压保护
(2)负载过流引起保护动作
(3)保护电路自身的误动作
(4)遥控系统因故执行待机指令

2、判断故障方法与步骤
(1)假负载法
(2)测量保护元件是否击穿
(3)断开法
(4)降压法

3、各功能电路的检测方法
通过上述方法判断故障在开关电源的哪个部分后,对各个部分的检查方法如下:
(1)对脉宽调制电路和正反馈电路的检查。对正反馈电路中的电解电容直接更换
目前开关电源的正反馈电路中的振荡电容有两种,一是0。016UF 0。039UF胆电容,其故障率很低,检修这种电容可以排除,另一种是10UF左右的电解电容,故障率使用数年后有可能,检修时直接更换此电容,

(2)更换脉宽调制电路工作电压形成中的电解电容
在手中无交流调压器的情况下,对于过压保护故障,为了安全起见可先更换脉宽调制电路工作电压形成电路中的易损件,即滤波电容(几微法到100UF不等的电解电容),看开关电源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检修技巧
1、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的原因
(1)220V交流电压输入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超出脉宽调制电路的控制范围。
(2)负载电路存在过流引起开关电源负载加重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3)开/关机接口电路处于待机状态,令开关电源工作于低频振荡状态其输出电压为待机状态下的度数。此类故障仅应于无预备电源,CPU预备状态下的工作电压由开关电源提供的机型。
(4)开/关机接口电路末端因故工作于开机或待机之间的状态,从而导致开关电源工作于待机与开机状态之间的工作频率,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于待机值,低于开机值。
(5)保护电路端因故障工作于导通状态,使电源进入弱振窄脉冲供电,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6)整流输出电路中的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损坏引起输出电压变低。
(7)脉宽调制电路有问题,不能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做出正切的响应,对电源开关管基极电压调整方向大小不对,从而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8)正反馈电路中的正反馈电阻变大,放电二极管性能变差,正反馈量不足,导致振荡周期变长。振荡频率下降,从而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9)它激式开关电源因未得到行逆成而工作低于低频状态,造成输出电压低。

2、判断故障方法与步骤
(1)测行输出管集电极电压判断故障
(2)测开关电源各个输出端电压判断故障。
(3)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大,有的 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小。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检修技巧

1、影响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原因
(1)对局有倍压整流的机型,在市电正常的情况下错误工作于倍压整流状态(只使用于部分新型遥控彩色电视机)
(2)脉宽调制电路问题
(3)振荡电容容量下降。
(4)主负载(行扫描电路)未工作造成开关电源负载变轻引起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
分析的很棒,给你点赞!

网友:
开关电源维修最大的技巧就是,在高压输入端串一个220v 100w的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