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散热焊盘。

楼主:
调试一个视频信号转换的芯片。之前用过类似的东西。年前把板子焊了。却发现工作不正常。和正常情况对比,多个引脚的电压都不对。检查外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后来,要过年了,先回家了。带着一个疑问。前两天回来。继续搞这玩意。这个小困境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之前类似的东西,pcb虽然不是我画的。但我调试了。而且电路也不复杂。竟然不工作。改外围电路,改半天,没用。怀疑电源或者地线走线。调了半天,还那样。不知怎的,突然想到芯片底部有一个大的散热焊盘,那个没用焊接。我理解的是,散热盘不连接。散热效果差。工作时间长了过热。但芯片刚上电,不会太热,所以,应该开始是能工作的。终于,在事实面前,我重新认识了散热焊盘。不接地根本不工作啊。散热焊盘我做了一个大的过孔。用表笔顶住芯片焊盘,再接触pcb上的焊盘。芯片引脚的电压就会跳变。看到这个现象。我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感觉真的很爽。有时候,我真的会心里没底。每当意外出现,而找不到方向时,但我还是告诉自己,可以。继续下去。

网友A:
补充一点,现在长寿命烙铁,头小,加热面积小,吸锡差得很,对于焊接大的器件,绝对不如老的外热式烙铁。

网友:
顺便,说说焊接的过程。这种散热盘的焊接,没什么经验。原来见焊接高手焊接这种底部带散热盘的芯片。pcb和芯片分别涂锡。烙铁温度要高一些。二者的锡都融化状态,迅速把芯片贴上去。又快又正。我恐怕没有那手法。开始想的是,在芯片焊盘中间焊一个立着的金属细条。金属条穿过pcb的焊盘的孔。把芯片周围的引脚焊好。再焊金属条。实际发现,金属条焊上后,芯片背面不够平整,不能和电路板充分接触,有的地方距离太大。不玩花的了。
芯片底部焊盘涂抹均匀而薄的锡。pcb焊盘也是这样。pcb焊盘的过孔,内壁适当有少量焊锡,背面涂一些锡。把芯片周围的引脚焊好。用的小薄刀头,便于刀头伸入过孔。刀头慢慢伸入,将周围的锡融化,缓缓旋转,稍稍向前用力,还要顶住另一侧的芯片。防止受力过大,引脚和pcb断开。过了一会,看到过孔的锡凹陷下去了,应该是和芯片的散热焊盘连接了。上电,终于工作啦。

网友B:
多大一些过孔,然后从背面往下漏锡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之前手工焊的时候也很少考虑这个问题,看来以后得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一些过孔,然后从背面往下漏锡就可以了。

正解啊,个人DIY,玩不起回流焊!
把过孔加大,从背面焊接,是个好方法

网友:
此类封装 有把风枪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A:
小体积的这种芯片,我一般使用热风枪吹上去。

但大一些的芯片,硬吹上去怕芯片过热而损坏,毕竟吹的时候是经过芯片对PCB加热,所以加在芯片上的热量很大,

象焊接ADUCM360,非常难焊,就采用先焊那个中间的叫PowerPAD的焊盘。

对于PLCC封装就好焊接一些,先把焊锡分别涂在这个焊盘的PCB及芯片上,引脚不加锡,用大烙铁 ----我用的是过去的紫铜头的50W烙铁,放在PCB的背面,加热。当焊锡熔化时将芯片放上去。
如果引脚对正了,就焊接引脚。如放偏了,就再加热背面的PCB,调整位置。

这样焊接的好处是温度不会过高,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体积的这种芯片,我一般使用热风枪吹上去。

但大一些的芯片,硬吹上去怕芯片过热而损坏,毕竟吹的时候 ...

这种封装用热风枪吹已经是通用的方法了,,
热风枪已经非常万能了,不但能吹下来,再焊接也可以吹上焊接的。我们通常就是这样搞。

网友:
7楼说的对,QFN封装的热风枪是第一选择,中间的焊盘事先用烙铁补一层薄薄的焊锡,然后涂焊膏再把芯片放上、对齐,用热风枪先加热整个板,再对芯片四周加热,等到焊锡熔化时,芯片引脚与焊盘会自动对齐,很神奇的,然后再对引脚用烙铁补锡...

网友:
搞个预热台,用热风枪吹,很好用的。

网友:
散热焊盘是每个EE必经的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封装用热风枪吹已经是通用的方法了,,
热风枪已经非常万能了,不但能吹下来,再焊接也可以吹上焊接 ...

热风枪肯定可以吹下来的。
但我更心疼芯片-------特别是对于手里较少时,更怕把它吹坏。

因为它和肚子下没有散热焊盘的芯片需要更高的温度--------来加热下面在PCB上的焊盘。

网友:
每当意外出现,而找不到方向时,但我还是告诉自己,可以。继续下去。

网友:
挖坑,漏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体积的这种芯片,我一般使用热风枪吹上去。

但大一些的芯片,硬吹上去怕芯片过热而损坏,毕竟吹的时候 ...

同意。是的呢,大一些的芯片,有条件的话,使用下底部加热器。么有条件,只能用烙铁轻轻的给板子的背面加热一下啦。

网友:
QFN封装的片子,做封装的时候就必须注意底部的pad。通常是接地,也有少数是接电源的。另外,该焊盘也起到快速导热,增大散热面的作用。
焊接时,在PCB板的中间焊盘上刮上一层锡,用热风枪吹上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现在长寿命烙铁,头小,加热面积小,吸锡差得很,对于焊接大的器件,绝对不如老的外热式烙铁。

外热式烙铁,用的还是挺少的。就用过圆锥形的。焊芯片感觉不太方便。小刀头感觉还可以。焊这种Q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