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怎么加进来。请教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楼主:
(图片)

网友:
交流电压输入直流输出

网友:
仔细看发帖的窗口,找添加图片的标志并点击,然后上传图片。

网友:
各位新年好,电路是抄的,怎么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是反着的

网友A:
图片还是传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还是传不上来

回复框的右上角就有添加图片和附件啊,,,还用红色字标注了。。。是没找到添加按钮还是添加不上来?

网友:
如果回帖的时候想插入图片,直接按照下图提示操作

进入编辑框选择“图片” 然后上传你要插入的图片即可

网友:
楼主提问的问题,有些模糊,“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低”,特别是,输入是什么电压?频率呢?

下图是分析的结果: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输入的是交流220伏(市电),输入180伏CJ4上端2.23伏左右,输入220伏CJ4上端2伏左右,输入250伏CJ4上端1.85伏左右。为什么输入电压高,输出反而降了?DJ1和DJ2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请赐教。R32和RJ2标的阻值有误,加起来应该是10兆,芯片工作电压正负12伏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输入的是交流220伏(市电),输入180伏CJ4上端2.23伏左右,输入220伏CJ4上端2伏左右,输入250 ...

“谢谢楼上的,……”
感觉这即使非蔑视,也是一种轻视的语气。走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礼仪还是需要的,对吧?

网友:
花了好久的功夫,把楼主的图重画下来,非常难理解的电路:

感觉楼主这不是在设计电路的,是在闹着玩的。

1、器件的标识,乱!有R,有RJ,有C,也有CJ。
2、在9楼已经提示增益均为无穷大,往下的电路还有意义吗?
3、取于市电,没有隔离,这倒不说。既然是直接取,它的能量是最大的,还用再加些电路转换吗?
4、请看看11楼的忠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忠告,我读书不多,技术方面和论坛方面都是菜鸟,错的地方还请原谅,伤害到哪位只能说对不起。我想谢谢帮我分析图纸以及上传图纸的高级工程师,可是在论坛里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图纸我认为是常用的图纸,我又对了书上的电路,我画的没错(R,RJ,C,CJ菜鸟画图),电路我用了几年了一直很稳定,增益也没问题。最近调试这部分电路,发现有些地方似懂非懂的。所以请各位高级工程师给我这个菜鸟讲解。万分感谢。
增益不是无穷大,这个就是转换电路,我做的电路有两种一种是带电的一种是不带电的(有的人说是冷底板热底板)不带电的底板我做了隔离,这里没有画出来。

网友:
12楼电路,确实有些诡异,看不出来是此电路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谢谢12楼帮我,放大器的2脚和3脚接反了,输入端对地电阻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