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G 开发板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和PCB

楼主:
传说中的8层板
使用官方文件转换的
转换需要很长时间
给使用Altium Designer的网友做个参考

官方文件的CADSTAR目录下就有PCB文件

网友:
感谢分享啊!!可以下载学习下

网友A:
#l论为啥要用8层板#

网友:
转换的效果挺不错。

网友B:
虾哥,官方的格式好像是阿狗的格式。需要阿狗转成ad的,我之前就是为了看f4的discovery的板子,就是请人将阿狗的格式转成了ad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虾哥,官方的格式好像是阿狗的格式。需要阿狗转成ad的,我之前就是为了看f4的discovery的板子,就是请人将 ...

ST后面层数多的板,PCB工具都换成了allegro,原理图还是保持Altium design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后面层数多的板,PCB工具都换成了allegro,原理图还是保持Altium designer

哦哦,是这样的呢。不过要是每个Nucelo的板子也是有原理图和pcb就好了,我看好像是Nucelo-64的是通用的原理图,这样子。

网友D:
可以很不错,很多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论为啥要用8层板#

是啊,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哥,官方的格式好像是阿狗的格式。需要阿狗转成ad的,我之前就是为了看f4的discovery的板子,就是请人将 ...

不知道CADSTAR和你说的阿狗有什么关系没
感觉现在allegro的画图软件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后面层数多的板,PCB工具都换成了allegro,原理图还是保持Altium designer

为什么复杂的PCB都喜欢用allegro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不错,很多封装!!!

的确很多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复杂的PCB都喜欢用allegro画呢?

allegro在多层板 以及复杂的PCB layout设计上更有优势

网友:
这个板子用的8层啊

网友F:
有些网络没通,是转换的问题吗?

网友:
8层板,这成本···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网络没通,是转换的问题吗?

我也看到了,坐等高手解答。
@okhxyyo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网络没通,是转换的问题吗?

奇怪?我这边打开看怎么没有飞线??规则检查没有未连接报错啊。

网友:
我选中网络又全局看了看。截了这张图。初步判断是铺铜的问题。我个人猜测是虾兄你从allegro导过来的时候铺铜这一块出现了问题。全局看的时候有一块好大的铜皮。但是这里看的感觉。让我觉得本意人家是圈中部分铺一个网络的铜皮。可能是铺铜导入不协调?你可以选择从allegro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看看allegro的版本上人家铺铜长什么样子。我是碰到过AD跟protel99间转换铺铜出过问题的。。

@woody_chen
@littleshri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