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5217116922448692758e89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图画成了两个二次绕组同相,那当然就成了两个半波整流并联,纹波确实是50Hz。
但变压器绝不允许半波整 ...

说得有理!不知半边负载时的变压器状态是怎样的。

刚工作时曾比葫芦画瓢参照杂志上的电路,用可控硅做做线性稳压器的予降压,没想变压器严重发热。
后来定下心来用示波器分别测看电压和电流波形,方知因可控硅对波形的切割导致严重相移,变压器上的无功功率极大,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到该帖了,讨论得很热烈。
有点疑惑的是,若2个独立变压器的初、次级都是同名端各自并接的话,那么滤 ...

见到这图,就我这老菜鸟也有话说了!
电压源,恒压及负阻性负载,是不宜並联的吧,
虽有二极管杜绝环流,但负荷分担问题完全没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到这图,就我这老菜鸟也有话说了!
电压源,恒压及负阻性负载,是不宜並联的吧,
虽有二极管杜绝环流 ...

如果做桥整,原边须反並。

网友B:
这电路的回路只有地,没有其他,
把正负输出短接,就是不整流,
中间抽头负载接于正负两端,中间抽头接于地端,这就是 对称式倍压整流,
跟单端倍整相比,对称倍整不需 双倍耐压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的回路只有地,没有其他,
把正负输出短接,就是不整流,
中间抽头负载接于正负两端,中间抽头 ...

应该考虑到此电路作者是什么水平。
图中两二次绕组的黑色线联接到了一起,两白色线接二极管。但是,两变压器一次是同相吗?或者说两变压器一次是按照同名端联接的吗?图中看不出来,此图作者也没有实际测量过两变压器同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的回路只有地,没有其他,
把正负输出短接,就是不整流,
中间抽头负载接于正负两端,中间抽头 ...

对称倍整是全波整流,但对于正负负载而言是半波供电,
桥式整流是全波供电(纹波频率 100Hz),但负载只能是单个及浮地,
欲兼得两者之利,副边还得有两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考虑到此电路作者是什么水平。
图中两二次绕组的黑色线联接到了一起,两白色线接二极管。但是,两变 ...

如果输出是同相的,则正负负载交替得电,两组电源各带一半负荷,
若输出是「反相」的,,则正负负载同时得电,两组电流都带全部负荷。

正因欠缺说明,反而给了咱们探讨的空间,不过,还是请楼主回来续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是同相的,则正负负载交替得电,两组电源各带一半负荷,
若输出是「反相」的,,则正负负载同时 ...

若输出“反相”,即对黑色线(图中地线)来说,两白色线反相,如果正负负载不等,极端情况是仅有正负载而没有负负载或者仅有负负载而没有正负载,此电路非常危险。
实际上,仅有一侧负载,两变压器就都工作于半波整流状态。

网友:
拜读!张老师的帖子太经典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全面的适合初学者的半波 全波 桥式整流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