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AD软件怎么给元件添加3D模型吗?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AD软件怎么给元件添加3D模型吗?我想给板子弄个3D视图,但是不知道怎么添加

网友A:
英文输入法模式下,在键盘上按P,松开P,按B,这样就会蹦出来

选中1,然后点击2,再出来的窗口就是要添加的你的3D库了

网友:
先把3D元件库整好,,,,

网友:
楼主,您好。
有两种方法给板子添加3D模型:
1、在做库的时候就像2楼回复的那样,不过有些时候需要调整位置。(调整那个图片中第二步上面的参数就行了);

2、给整板添加3D模型,添加的方式也是跟2楼的图片的那样。

不过,一般建议做库的时候就添加好3D模型。如下是个可以免费下载3D模型的网站(好像需要注册,胡乱的注册下就行了)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输入法模式下,在键盘上按P,松开P,按B,这样就会蹦出来

选中1,然后点击2,再出来的窗口就是要添 ...

多谢指教,明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有两种方法给板子添加3D模型:
1、在做库的时候就像2楼回复的那样,不过有些时候需要调整位 ...

多谢多谢

网友: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非常齐全的3D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输入法模式下,在键盘上按P,松开P,按B,这样就会蹦出来

选中1,然后点击2,再出来的窗口就是要添 ...

好像不行,我直接在PCB文件中添加3D模型,添加完之后,但是会报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我直接在PCB文件中添加3D模型,添加完之后,但是会报错,这是什么原因?

报的什么错
熟练问题
要不是3D模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错
熟练问题
要不是3D模型问题

collis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错
熟练问题
要不是3D模型问题

也不是所有的都报这个问题,只是有一部分3D模型添加后出现这个问题,您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所有的都报这个问题,只是有一部分3D模型添加后出现这个问题,您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干涉了
导入的方法没有错误
3D模型有问题,焊盘对上后,插针的塑料套大
要修改3D封装才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涉了
导入的方法没有错误
3D模型有问题,焊盘对上后,插针的塑料套大
要修改3D封装才能解决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不会修改3D模型,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PCB库带3D模型的,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不会修改3D模型,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PCB库带3D模型的,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也可以再检查一下3D模型添加时与PCB封装焊盘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再检查一下3D模型添加时与PCB封装焊盘位置是否正确

我想用这个3D模型,只要焊盘没有错就行了,我该怎么改才能不报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这个3D模型,只要焊盘没有错就行了,我该怎么改才能不报错呢?

猜不出来

网友D:
我按你的操做也不行  进不了那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按你的操做也不行  进不了那个界面

上图看看
添加3D没有绝密技巧,只要3D模型对,是.step格式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ad18如何在pcb里给没有3d的器件添加3d效果呢?已经下载好step,但是用前述方法不行,找不到那个先按p后b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