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中断处理机制问题

楼主:
程序中存在两个中断,一个是定时器下溢中断,另一个是XINT1中断。XINT1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下溢中断。
疑问:当定时器下溢中断正在执行时,并且还没有执行完,这是如果XINT1中断突然到来,cpu会响应XINT1中断吗?还是等定时器下溢中断的程序执行完,然后再响应XINT1中断程序?

网友:
DSP和其它单片机一样,都有中断嵌套机制,从现在的CPU看,基本都是一个道理:优先级高的可以打断低的。

而对于具体的单片机,最好看看中断那部分的说明。

网友:
CPU接到了终端的请求,就得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响应中断程序,但是此时,它必须得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于执行完中断程序之后回过头来还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和原来的状态。CPU会将相应的IER和IFR位进行清除,EALLOW也被清除,INTM被置位,就是不能响应其他中断了,CPU向其他中断发出了通知,正在忙,没空来处理你们的请求了,得等到处理完手上的中断之后才能再来处理你们的请求。然后,CPU会存储返回地址并自动保存相关的信息,例如将正在处理的数据放入堆栈等等,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CPU会从PIE块中取出对应的中断向量ISR,从而转去执行中断子程序。
这是手把手书上说的。

网友: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理论基础问题,我这个不求甚解的人遇到多任务多中断的工程,会果断采用操作系统,当然如果操作系统出问题或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要是有兴趣时间整点实验验证一下记得分享哦

网友:
如板凳所说,中断有嵌套和不嵌套的区别,ti的dsp带有中断机制管理pie,将外部中断通过pie管理之后提供给cpu进行中断仲裁。pie和cpu的中断都是带中断标志位和使能位的,是否嵌套中断是由你的程序设计的,比如一进中断程序就清除全局中断使能,那样就防止中断嵌套了。

网友:
cpu进入中断后,全局中断应该是自动清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