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隔着黑色管子检测固化剂的有无

楼主:
需要设计一个固化剂检测装置。传感器部分要求是隔着隔着黑色管子检测固化剂的有无,只要有固化剂就应该有信号。

个人的思路:
因为是黑色管子,所以光电传感器是无法使用的。
不知道固化剂导电性,如果导电,可以使用电感传感器。
检测压力位移的系列传感器无法使用。
可以根据电介质的改变选择电容传感器。

不过要求是:
使用电感传感器。
求教大神帮我出个主意~

网友A:
电介质参数变化检测法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介质参数变化检测法可用。

也就是可以采用电容传感器呗。
但是要求使用电感传感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介质参数变化检测法可用。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可以采用电容传感器呗。
但是要求使用电感传感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测量感抗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可以采用电容传感器呗。
但是要求使用电感传感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用电感更方便,搭个高频振荡器,介质改变则电感量改变,频率随之而变,如此即可判断。用现成传感器的思路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感更方便,搭个高频振荡器,介质改变则电感量改变,频率随之而变,如此即可判断。用现成传感器的思路 ...

可不可以加一下我的QQ 932337227 我想具体请教请教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加一下我的QQ 932337227 我想具体请教请教 谢谢您~

有问题在论坛发帖。

网友:
电感 电容 超声波应该都可以做的               具体的还是要看管子跟介质

网友:
不知道你管子是什么材质的??超声波的可以